[其他] 日常怼人之被高中生欺负,关于镁光L06切B0KB模式

楼主(2020-06-15):
事情大概是这样的,在B站看到一个坏固态改U盘的这么一个视频、
下面的评论比较误导人,今儿有空了抓出来单独说说给小白解惑顺便科普一下、
这有个评论是说
1.2258XT的B16a和B17a强刷固件能开卡

2.镁光的NW813能转B0KB,但是PFB69-SS不能转B0KB

3.M16A强刷N18固件

4,一个高中生,让我认真研究学术资料...(本人广西高考理科 全国卷2 裸分532,PS:14年广西理一本 520分)并不是秀学历,只是想说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...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这里单独科普

1.2258XT的B16a和B17a强刷固件能开卡

B16A和B17A两者制程工艺相同,block page相同,区别在plane、
B16A是2plane设计,B17A是4Plane设计,也就是说这两者本身是有区别的、
B17闪存可以用B16的固件,4plane走2Plane,速度减半,
但是B16的闪存用B17的固件肯定不能正常使用的,参考淡水和海水的区别,喝淡水不会死 但是海水喝多了肯定会死

另外,固件通刷不代表固件通用,不然慧荣给58XT为何会做B16和B17两版不同的开卡工具?
(3281的工具里B16/17通用B16固件,走2plane,相关的还有3267AE的L06B,固件也是走2Plane)

能开卡是一回事,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了,
他自己也说了,58XT强刷固件能开卡但是有奇奇怪怪的玄学问题,这就说明了固件不匹配,如果固件匹配的话还会有问题吗?

另外PS一下,可能这小老弟不知道2D制程的L85C L95B共用固件ISP,参考慧荣3267AE和慧荣3281,前者3267AE是慧荣给的参数,后者3281是民间大神根据3267AE琢磨出来的,实际量产后完美使用、(当然还有SM3280/3281开东芝/闪迪19/A19nm强刷15nm固件等等等数不胜数),直接推翻2D强刷报错定论,说明这小老弟年轻啊,见识不多

2.镁光的NW813能转B0KB,但是PFB69-SS不能转B0KB、

这有个逻辑问题:正常的NW813和PFB69-SS的ID是一样的,都是2CA46432AA04、
也就是说这两的晶圆都是一样的,在Spectek分级里面-SS的意思仅是 简单测试未通过
实际玩过2258的坛友们应该都知道,在慧荣2258H 2258XT开卡工具里面的镁光L06B,是不能选择L06B_B0KB参数的,只有intel的L06B才可选L06B_B0KB、所以分级并不影响能不能切换B0KB、倒是不少TSOP的32B2ALCMG2三贴开120的例子(闲鱼一搜一大把)

可以看到,慧荣的2258系列开卡工具中关于镁光L06B的都只能选择L06B模式(不限于SMI,比如点序,inic6081 MAS0902等等等)

那么问题来了,如小老弟所说,难道慧荣就不知道镁光的L06B能转B0KB?!

还是说这位小老弟分不清楚Intel,Micron的L06B?

还有他所说的群联2307 2309中有选项L06B转B0KB,我不玩群联,有玩群联的坛友能否开个新帖证明一下2307 2309的主控能开镁光L06转B0KB?

第3就是老生常谈的PFH18 M16a开QLC了、

PFH18本人有几片样品, I M S都有,ID 89/2C D4 0C 32 AA 00、(I是Intel,M是Micron,S是大S)

这个料号比较特别:intel的料号PF29F01T2ALCQH1, 镁光的料号MT29F1TGBCAG,
也就是说I和M给的闪存类型都是QLC、且镁光官网查不到任何关于M16A核心代号的信息

但是到了专给镁光处理不合格产品的Spectek 就变成了FBNM16A256G1KDBANJ4,
制程SLC,容量32GB,1CE、看起来好JB唬人啊,

关键是这片子在3111 6081 MAS0902 MK8215啥的默认都是N18、

那么,这就很尴尬了....

但是,在INIC 6081的参数配置里看到了N18 SLC模式的赋值,说明这货本质是QLC,可以切换到SLC 1bit模式作为SLC使用

图中的代码还应证了上面第二点、镁光L06是没有L06 to B0KB,只有Intel的L06B可以转B0KB

所以这N18制程,本质是QLC,可以切换到SLC模式、而不是SLC切换到QLC模式,因为SLC之所以被称之为SLC是因为本身就只有两个电荷位0和1、QLC有4bit 16个电荷位,哪怕是模拟SLC的0和1工作方式也不能称为SLC,当然也有不少 阿Q精神胜利法 会说这就是SLC

最后就是这个小老弟太年轻,见识不多,且比较自负、区区高中生,有点狂妄了啊,自以为懂点皮毛就敢班门弄斧了,实在是不应该,应该要懂得谦虚请教,顺便还要让他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,多培养打击受挫感,免得考了社会大学时经不住社会的毒打、

看了一下好像还能@用户?
@的结构是什么

网友:
虽然看不懂,但还是为楼主的探讨精神点赞。有些讨论帖 最后不管双方有理无理,张口问候全家十八代,特没品(非指楼主,有感而发,见谅)

网友:
科学在探讨中进步

网友A:
B16 B17本质就是不同的,最早的主控固件都是分开的,例如2263XT,为什么一个固件包两种颗粒都能开,后来是因为SMI或某些厂商自己打包了

但人家命名都给你分的清清楚楚的

反正搞不清楚的人,瞎开能用就行。但是对于厂商要用于生产,不会开那么低级的玩笑

现在的主控都往B27、N18、N28来调教了

网友:
up那些都是人柴!居然有说增加交换机能减轻openwrt x86的转发压力的!

网友B:
我最近发现个奇怪的事情,以前拆到的PFB68是原生L06B颗粒,最近又收了个坏固态,也是PFB68,结果是原生B0KB,弄的我摸不着头脑

是不是镁光的L06B与B0KB,我们没法转换,但厂商可以转换?

网友:
感谢大神科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发现个奇怪的事情,以前拆到的PFB68是原生L06B颗粒,最近又收了个坏固态,也是PFB68,结果是原生B0KB ...

我记得这个芯片有点特别,好像是ar级别,3281开开不出来报SB8的错误,但是黑片估计可以开到62g[我的电脑里面显示的]

网友C:
现在很多平台
各种坑
我之所以不去各大平台
就是害怕喷
真正懂技术的基本上不炫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发现个奇怪的事情,以前拆到的PFB68是原生L06B颗粒,最近又收了个坏固态,也是PFB68,结果是原生B0KB ...

后打标啥样都能打出来的,我这的样品还有NW813是B0KB的ID,而且从标上看99%像真标,问题是没有二维码...

至于转换的问题,镁光出厂就把L06锁MLC-2pass了,除非不是原厂的,是自封,那就另外说了、还没见过谁说有能力转镁光的、但是给闪迪解Code我倒是见过几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很多平台
各种坑
我之所以不去各大平台

低调低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16 B17本质就是不同的,最早的主控固件都是分开的,例如2263XT,为什么一个固件包两种颗粒都能开,后来是 ...

看到N18 N28  瑟瑟发抖..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B16 B17本质就是不同的,最早的主控固件都是分开的,例如2263XT,为什么一个固件包两种颗粒都能开,后来是 ...

我手里B16 B17 N18 B27都有……都是垃圾U盘里的
是不是可以召唤镁光大神了
还差个N28,目前还没看到有人在U区里面晒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手里B16 B17 N18 B27都有……都是垃圾U盘里的
是不是可以召唤镁光大神了
还差个N28,目前还没看到有人 ...

卖N28闷声做大死,等着售后的门槛被踩烂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卖N28闷声做大死,等着售后的门槛被踩烂吧

人家国产名牌长芯不就拿来做大号固态了吗

网友E:
原来是技术宅小唐啊,,,感谢指点,对不起楼主......
在这里,我对于我在b站的行为,向您,向大家做出道歉,b站中出现错误的评论我将删除。
说实话,b站喷子较多,如此多的用户下,能真正深入研究的人不多,所以我把您与b站某些喷子误判了,在这里向您道歉。
我是高中生,业余玩家。手上没有足够多的样本积累。所以,出现差错将我误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,在这里请大家谅解。
以下是我对美光闪存的几个疑问
1.美光仅限单模片
我遇到了美光pfb69,能工作在l06b模式的,也有能工作在b0kb模式的,还有nw813,有b0kb的(出现与威刚,盈通固态),也有l06b的(出现于金士顿U盘)。假如真如楼主所说美光l06b不能切换模式,那么以上颗粒是怎么回事?ss级,sg级低端大s不值得造假吧。
2.n18a与m16a
我认为,m16a并非纯正slc,是模拟slc。其原型是n18a,但大s将其设定为slc,是为了增加耐久强度以减小故障率,同时填补空缺的slc市场。起目的并非再用固件开成qlc用,如果是的话,那么无异于坑害消费者。
以上是我对闪存的一点见解,如有错误,请指出,感谢各位!

网友:
总之,感谢楼主指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原来是技术宅小唐啊,,,感谢指点,对不起楼主......
在这里,我对于我在b站的行为,向您,向大家做出道歉 ...

讨论而已啦,顺便科普一下
关于你说的1镁光L06B切B0KB这个问题,
先说一下,如果是是L06B切成B0KB模式的,那么它是可以再切回L06B模式的、
参考intel的L06B开58XT,开之前是L06 89A464,开完以后就是B0KB的ID 89B478了,但是短接ROM以后看到的又会是L06的ID,也就是说 L06B和B0KB之间可以自由切换、

镁光原厂的L06B比如NW813等是锁MLC-2pass模式的,也就是仅工作于MLC模式、而镁光的NW813后打标(暂时称之为后打标)就很迷了,L06B B0KB跟抽奖一样,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,如果是L06B切换的B0KB,那么短接ROM读ID就知道是不是L06了,实际我也有三贴NW813的样品,那种F怎么读都是2CB478,没办法让它切回2CA4632(至少58XT 58H PS3111 安国 917读出来都是2CB478 ),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是原生B0KB,因为它不能切回L06模式、

2.这个就要去问大S了,毕竟大S是一个不合格品分级再销售公司,可能会用一些些营销手段,也有可能把QLC写成SLC  忽悠下游厂家购买,万恶的资本主义啥都干得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