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自制个microusb数据线

楼主(2020-06-15):
网上买了几米4芯的数据线,准备拿来做几根质量好点的。
所以就上图吧

截取了1米
usb-a公头+microusb公头

烧了下外皮,是硅胶的

胶皮没烧焦

线径4.3mm左右

正负极1.7mm左右

数据线0.9mm左右

线有外层屏蔽,烧了一下,不是纸的,应该铝箔的

单根电源线是28mΩ

万用表试下测试小电阻,先稳定短接表笔度数0.09Ω

再测试正极电源线 0.13-0.09=0.04Ω
相差10多Ω,万用表有个优势是方便,不用多带一个表。o(* ̄︶ ̄*)o

数据线断根的电阻就大了,0.221Ω

制作过程略,成型后上负载看下

然后测试下成型后的线阻,各种接触电阻加正负极一起的0.076Ω 比单根测试0.028*2多出来20mΩ,这20都是接触电阻了

万用表测试还是多一些,0.076*2=0.152 多出好些个另外电脑上测试可以通讯传数据

over__床单镇楼——————

网友A:
自制成本太高,线材质量除了粗还要耐折才行。

看你的接头处理的比较漂亮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制成本太高,线材质量除了粗还要耐折才行。

看你的接头处理的比较漂亮~ ...

是的,做了下来发现难处理其实是接头,不管自制还是买的成品线出问题的多半也是接头

楼主:
是的,做了下来发现难处理其实是接头,自制的线出问题的多半也是接头

网友B:
线的质量再好,接头的质量不行还是不行。我也做过一根,刚开始使用时很给力,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,充电特慢,估计是接头触点材质太差,使用一段时间后接触电阻变大了。

网友:
自制个数据线有个问题,耐用的接头不好找。网购的接头,大多不是很耐用。

网友C:
謝謝分享,現在的線太便宜了……我都不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的质量再好,接头的质量不行还是不行。我也做过一根,刚开始使用时很给力,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, ...

我也觉得,接头的质量甚至比线材更关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謝謝分享,現在的線太便宜了……我都不做了

哪里的车,去赶下 还有么

网友D:
老人都说玩火尿炕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这线多少钱弄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老人都说玩火尿炕。。。。

是的了。我们这里就有这个说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线多少钱弄到的

没记错1.99一米 标的5a线

网友F:
这线质量不错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线质量不错~

要坏多半也是头子先坏
就算是原装爱疯线,也见过很多条头子结合处坏的。

网友(2023-03-07):
引用 楼主:
没记错1.99一米 标的5a线

24AWG截面积  0.2平方MM。

有说过3A,有说过4A

网友:
买成品也没几个钱。老5家   风越数码多不错。。我自己也diy,,为了省钱。

网友:
看这个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