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数码管瞎了一位

楼主(2020-06-15):
改了一个带电流表的充电电源。
用了不到半小时,数码管瞎了一位。
网购的0.28寸二线电压表头,已经遇到第二次了。
遇到地摊货了。

网友:
哈哈,这是啥质量啊

网友A:
再买几个吧,不贵的

这二种表头,我买来有4年了,买个多个,一个也没出问题,精度线性尚可

最近看到有人说大的买了二个,线性和精度很差

或许是价格战的问题吧?

网友:
这表头亮度太刺眼,我还胶带降暗

网友:
这种表头质量也是差距很大,这些年碰到过短寿长寿啥样都有  全靠运气,又是后贵的也不一定就好

网友:
贴层胶带不错的

网友:
用了10几年的LED钟也有一个笔划的亮度很低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再买几个吧,不贵的

这二种表头,我买来有4年了,买个多个,一个也没出问题,精度线性尚可

实在厉害,全木板当pcb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买几个吧,不贵的

这二种表头,我买来有4年了,买个多个,一个也没出问题,精度线性尚可

降压板应该换成XL2596,比LM2596多过热保护。现在的表头价格不贵,只是耐压尽量别超过24伏,线性的问题,我觉得都是降低成本有关,元器件误差肯定大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再买几个吧,不贵的

这二种表头,我买来有4年了,买个多个,一个也没出问题,精度线性尚可

三线表头,0.99¥包邮掳了二十几个,现在涨到3.8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线表头,0.99¥包邮掳了二十几个,现在涨到3.8¥了

我当时买是4.8元一个,
以后看到再有这么便宜也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在厉害,全木板当pcb板用

我是赖得买洞洞板,主要是我做好也不用的。不工作了,临时搭个也算有个电源了。 老人消磨时光
这样不安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再买几个吧,不贵的

这二种表头,我买来有4年了,买个多个,一个也没出问题,精度线性尚可

我16年的时候买了几个,非常好,精度,反应速度很快,去年买了几个就不行,调压快了,就卡了,然后就不准.太扯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16年的时候买了几个,非常好,精度,反应速度很快,去年买了几个就不行,调压快了,就卡了,然后就不准.太扯了 ...

是的
矿谈上有二位也说最近买的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现在的质量,我的几个日历都是显示不全

网友:
哦,来看看 超级 廉价的 数字 (从来没遇到过)

不亮了 居然是 这样子

网友:
是不是连限流电阻都省了,所以烧了

网友:
入手了三块,还没用,不知寿命究竟如何,等用了再验证吧。

网友:
管芯质量太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三线表头,0.99¥包邮掳了二十几个,现在涨到3.8¥了

如果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也就认了,怕的是劣等品的单纯涨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