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再次拆修卡啦卡啦响的ifound插卡播放器,没备件用神油搞定

楼主(2020-06-15):
大爷的ifound插卡播放器又有问题了,说音量旋钮卡啦卡啦响
拿来再看看吧

外观小巧

接口丰富

音量电位器有两个,是侧面这个不行了

还带个小屏

背面电池仓
用的诺基亚兼容电池

开壳了

占半壁江山的喇叭
还是双音圈的

背面只有这个标记,功率不详

再看板子

这次的病灶

还带遥控?

这屏估计只有零点几寸

板号,用的时间不短了

板子翻过来再看

楼下继续

楼主:
这边元器件还不少

杰理的主控

SPI的闪存,应该是保存播放信息、电台频率什么的

DSP的收音芯片

2X3W 立体声 F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

这里还有个358

麦两边分别是电位器和充电座
上次就是修的就是这两个

线路输入和耳机孔

看完板子,还是来修电位器吧
从缝隙里看,貌似碳膜上很脏了

偶没这种备件,只能用神油来清洗一下
喷后再来回转几次,把污迹磨掉

效果还是不错的,装壳复原
收音显示

MP3播放显示

录音

还有设置

没想到收音灵敏度还不低
经自动搜索,本地FM居然有35个台,不过一半都是噪声

ifound记得是方正,估计这个也是贴牌的
东西用久了就是容易出问题,尤其是没密封的开关微动、电位器啥的,都得折腾一下

网友A:
这小东西,声音挺响亮的。

网友:
做工很一般呀

网友B:
电位器接触不良?

网友C:
小机器看着真不错。

网友D:
最想看的是喇叭正面,双音圈 同轴喇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小东西,声音挺响亮的。

是的,功放和喇叭功不可没

网友E:
看来需要备一罐神油了

网友:
轻车熟路了啊

网友:
满了,又满了

网友:
这个外观挺奇特,像个水壶~

网友:
万能的印度神油就是好!

楼主:
这玩意还算好点的了

网友:
万能的杰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机器看着真不错。

是的,比一般的稍微好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想看的是喇叭正面,双音圈 同轴喇叭?

这种一般都不是同轴,只是有两个4欧的音圈,可串可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位器接触不良?

这现象必须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来需要备一罐神油了

对付触点、轴承啥的,神油确实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