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东芝颗粒上2258xt问题

楼主(2020-06-15):
id查询得知此颗粒可以上2258xt,4die封装128g.2258xt哪个版本可以开

网友A:
下BiCS4版本的可以开

网友A:
SM2258XT_TSB-BiCS4_PKGS0326A_FWS0226A0

这个版本实测可以开

2258XT搭配BiCS3实测稳定,BiCS4我只是开卡成功,没有实测是否稳定。另外在58XT上使用很热,当然不排除我用的是U盘板的因素,如果是正常板子应该能快速散热,可以忽略我说的这个温度温度

INT6081也可以开,不过板子很小众,M.2的,就不建议你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BiCS4版本的可以开

你说的这个版本只有某吧才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M2258XT_TSB-BiCS4_PKGS0326A_FWS0226A0

这个版本实测可以开

说起m.2,我用上4个颗粒只能识别三个颗粒的总id.颗粒都试过了,没问题

楼主:
473100690@qq.com求个工具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这个版本只有某吧才有,

你可以去老毛子的网站下载其它的修改

楼主:
flash参数库里面有对应颗粒型号,无法选择,需要改哪里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lash参数库里面有对应颗粒型号,无法选择,需要改哪里呢?

改了也开不了,这是闪迪专用,你要用东芝专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lash参数库里面有对应颗粒型号,无法选择,需要改哪里呢?

库里有不代表就能使用
还有别的文件做了限制

手动不会改的话,还是找能使用的版本吧

网友B:
BIS3 BIS4的2258XT固件不是很完善 掉速 不稳定 掉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IS3 BIS4的2258XT固件不是很完善 掉速 不稳定 掉盘

没得办法,想上2263xt,没有2263xt bics4的工具.我主控板都买好了,用2263xt bics3的工具改,各种报错

楼主:
娱乐跑分图

网友(2023-11-19):
引用 楼主:
娱乐跑分图

请问最后用哪个版本开出来了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