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大艺款充电器有人改过吗?

楼主(2020-06-15):
大艺款充电器有人改过吗?电池是21v6a,充电器充电电流1.2a。充电时充电器发热量离奇的大。能用其他品牌的充电器改一个吗?还是用恒流调压电源充电?

网友:
这种充电器算公模了,很便宜,十余元一个,我也有几个这种公模充电器。现在天气炎热,充电器的电路有一定损耗,我测量过充电时的功率消耗,在29-30瓦左右,按充电电流1.2安,电压21伏计算,充电功率是25.2瓦,说明有4-5瓦左右电能消耗在电路上了,而充电器空间狭小且封闭,4-5瓦电能持续消耗后的温度肯定低不了。你可以用功率表检查一下充电时的功率消耗,如果也在29-30瓦左右,则充电器是正常的,不必介意。当然,如果想让温度低一点,可以加个小风扇,外壳打些孔散热,对寿命肯定是有好处的。觉得这些充电器电路已设计好了,无法改的更省电,除非减小充电电流,但1.2安已经很小了,再改小就不合适了。你上边提到的用恒流恒压模块充电是个好办法,这些恒流恒压模块效率很高,2安培充电,发热也很小,再用一个24伏2安以上的开关电源供电,既省电充电也快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充电的,见图片。下图是带液晶显示的恒流恒压模块,省得自己再接电压电流表了,更省事好用,也不贵,我又买了3个现在在用。

网友:
注意,自己用恒流恒压模块搭充电器,应该在输出端串个肖特基二极管,防止电池的电倒灌,见上图。

楼主:
现在的价格快50了,再加24V电源。。。  我还是用aps3005si可调电源充电吧。今天量了一下配套充电器的充电电压,22.16V。充满电,电池电压21.08V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的价格快50了,再加24V电源。。。  我还是用aps3005si可调电源充电吧。今天量了一下配套充电器的充电电 ...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i3b60c2e25b
还是26.5元包邮啊,电子的东西不大可能涨价的。24伏剪线电源也没几个钱。

网友A:
如果只追求便宜也有办法,有几块钱一个的不带电压电流表的恒流恒压模块,照样可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追求便宜也有办法,有几块钱一个的不带电压电流表的恒流恒压模块,照样可以用。 ...

因为有12v的开关电源,所以买了同商家的升降压充电模块。商家写的3a一下可以不用强制散热。收到货后默认2a电流充电10分钟就50多℃了。今天买了大艺原厂的2a座充,目前充电测试不超过40℃。

网友B:
9A充电器路过,不担心发热,反正充电器有风扇吹电池大有还是可以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9A充电器路过,不担心发热,反正充电器有风扇吹电池大有还是可以滴

大有没用过。小强的有电动扳手、冲击钻和吸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