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价格美丽 WD Blue SN550 1T入手记

楼主(2020-06-15):
前言:

六一节期间想给儿子做MV,结果弹出来空间不足。2016年入的三星超级本,I5 6200U的C配置当年也旗舰机,4年后的今天只能应付日常办公及轻度的PS做个视频还没有太大的问题,换新本有点舍不得。想必不少的机友都会面对这样的尴尬,特别是超级本为了轻薄CPU内存都是不可升级的,因此想要整机的性能翻倍那是不可能了,唯一能够选择就是升级固态硬盘,让硬盘性能翻倍同时解决空间不足的尴尬。

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都安置在硬盘中,因此默认的128G固态硬盘岌岌可危,当务之急就是更换硬盘了。

简单的开箱:

之所以选择WD SN550 1T除了是因为618特价之外,家里台式机用的750黑盘出色的性能及稳定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同时也看中了WD 的5年质保。

打开后可以看到SN550 1T采用了自研的主控没有外置缓存,利用HMB 技术,可以让SSD在无DRAM的情况下,通过共享主机内存,实现可与具备嵌入式DRAM的SSD相媲美的性能让成本更低,让我们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到高性能SSD。但是必须WIN10系统支持,XP和WIN7的用户可以洗洗睡了。

SN550 1T采用了SanDisk的96层3D NAND闪存芯片,单片1T容量。

SN550 1T采用单面颗粒布局设计,闪存颗粒远离主从而有效避免了集中发热。

开盖安装发挥SN550 1T全部性能(适合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机友)

此方法适合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机友,拆解前需要确认自己是笔记本是否带M.2接口。

超级本的拆解是没有什么难度的,关键是胆大心细,拆前最好把螺丝拍个照片以免安装完多螺丝,先去掉原有的SSD。

然后插入SN550 1T固定好螺丝,要求高的可以加一块导热贴在SN550 1T上可以热量直接通过笔记本的金属壳导出,塑料外壳的笔记本还是算了。

安装完有U盘启动GHOST WIN10系统。

可以看到SN550 1T走的NVME协议,支持PCIE 3.0 X4这让 SN550 1T的速度更快更稳定。此外支持最新的NVME1.4有了多路径访问特性,提升性能和效率、降低闪存磨损提升使用寿命。

升级硬盘后2450MB/S的读取速度,2011MB/S的写入速度可以说是质的飞跃,此外1T的大容量也解决了我容量不足的尴尬。

通过AS SSD Benchmark可以看到不但连续读写提升了,而且4K速度也有大幅度的提升。特别是COPY测试中时间得到了成倍的缩短。

连续读写测试可以看到原硬盘写入速度虽然比较稳定,但是只有177MB/S速度着实有点尴尬,而且读取速度波动相对较大,当然4年前的产品了也情有可原。而SN550 1T的读取速度不但快而波动很小。但是写入受到回收机制及利用计算机共享内存的影响波动相对较大,不过速度在1127-1975MB/S之间,相比原硬盘170MB/S的速度可以说是飞起。

利用ATTO进行读写测试,可以发现SN5501T在4K大小的文件之前读写速度没有原硬盘快,但是从4K开始爆发式增加,64K之后读写稳定在1.45GB/S。

应该说更换SN550 1T之后不但解决了我硬盘空间不足的问题,同时速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,特别是PS、PR这些软件使用时,打开速度转码的时候和明显的缩短,整体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,虽然SN550  1T在连续读写时,写入的速度波动比较大,有时候会到1000mb/S,但是在实际使用中,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当然用此方法更换硬盘有几个条件:笔记本必须支持M.2 接口同时支持NVME协议,走PCIE通道,这对机友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动手能力有一定的要求。

小结:

更换SN550 1T之后让我原来的笔记本解决了容量不足的尴尬,同时硬盘的性能进一步提升,2400MB/S的读取,1800MB/S以上的写入速度记我印象深刻,让我的老笔记本还可以再战几年不是梦,此外不支持M.2 NMVE的老本可以通过外挂硬盘盒的方式解决,既解决了容量问题,又是一块高性能移动硬盘,而且不需要拆笔记本,零技术要求,当然美中不足的就是受到硬盘盒和USB接口的速度限制性能会得不到正常发挥。

网友A:
话说电池旁边留下这么大一圈空间是干嘛的,再说,棒子笔记本一直没什么存在感

网友B:
  ,其实不管是台式机还是本子,硬盘其实很重要。有些卡顿,就是硬盘导致的。机械盘怕振动,也就装装数据,不运行的。固态硬盘,好是好,但是数据好像不能恢复。楼主这硬盘,真是速度不错。你这个价格美丽,多少钱呢?。以前机械盘10年质保,固态存储5年。不好说什么了。

网友:
很不错    多少钱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,其实不管是台式机还是本子,硬盘其实很重要。有些卡顿,就是硬盘导致的。机械盘怕振动,也就装装 ...

JD 859入手。

网友:
SSD 现在只相信企业级。。。

网友:
照片建议买个机械盘或者刻盘备份,固态盘出问题数据很难完整恢复

网友:
我春节买的7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话说电池旁边留下这么大一圈空间是干嘛的,再说,棒子笔记本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...

三星的笔记本 , 不同尺寸的机型用相同的 电池 + 主板
一套主板 电源要同时用在  12寸,14寸,17寸 的笔记本电脑
在17寸的机型,你还会看到 IO板 + 延长线连接主板的

网友:
真牛啊,直接就上1T了,不过这些超级本都是不支持双硬盘的,只能一部到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话说电池旁边留下这么大一圈空间是干嘛的,再说,棒子笔记本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...

还是水果的内部比较充实,主板布局很紧凑,其他都是电池塞满

网友:
好價!神速。
好像沒有找到溫度的測試部分?
對於M2盤,我比較關心溫度……

网友:
价格不考虑的话,不错

网友C:
这贴子发的像广告一样,图文漂亮 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贴子发的像广告一样,图文漂亮 ~

这就是广告,硬广,没啥效果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广告,硬广,没啥效果那种

我也当成广告来看了,内容没有情感,居然不说下空那么大块地的电池问题!

网友:
好点的应该是TLC,就怕遇到不好的QLC。应该把机械式风扇,换成离子风或超声波换能等固态风扇,解决永磁体到寿命退磁问题,或者微型开关磁阻电机机械风扇也不错。

网友:
我印象中棒子星的笔记本根本不是大品牌,和中国同方、方正比都不如。

网友:
广告文,小众的三星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