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WIN7藍屏0X0007B的解決方案之一(安全模式也是藍屏)

楼主(2020-06-15):
很多時候我們玩耍電腦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,
(帶系統的)硬盤拿到另外一台機開不起來,藍屏。
(首先要確定不是硬件問題,可以拿其他硬盤測試)
有滴時候可以按F8進入安全模式,進去修改註冊表,或者裝個驅動搞定。

但是這次選了安全模式也是藍屏。

換做以前我就刷刷刷兩下給它重裝系統了事。
但這次我不想,一來是不想毀了這個正版系統,
二來是裡面有些重要資料,轉移需要耗費時間精力,
不如試試修復?用SKYIAR吧, 三兩下,搞定。

好了,能進入系統了,把其他感歎號的安裝一下驅動就好了。

另外,SkyIAR v2.75已经华丽升级为EasyDrv7
但是我還是覺得SKYIAR好用,比較小。
EASYDRV 動輒3G的文件,太耗我時間:)

謝謝大家光臨~

网友A:
早就不玩ghost了  问题多多  老实安装原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早就不玩ghost了  问题多多  老实安装原版吧

不是GHOST啊……
請認真看帖……謝謝

网友:
AHCI驱动装错了,这个很多时候并不管用。

网友:
软件可以分享吗

网友:
换主板不换系统的必备工具

网友:
经典的0x7b蓝屏,万恶的ahci raid驱动

网友:
it天空的驱动打包工具,还是挺好用就是强制2345三件套
安装完驱动还得挨着卸载了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刚换过主板,AMD(AMD 790FX+SB750)平台换成Intel(H61)的,操作系统是Win10,竟然可以自动识别,没有蓝屏!

网友B:
自从IT天空卖掉后,我只用C大修改后的“红毛婴木”的驱动提取工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自从IT天空卖掉后,我只用C大修改后的“红毛婴木”的驱动提取工具。

能具体说一下吗,我现在只用sysceo的工具,IT天空已经不敢碰了

网友:
主板硬盘模式不对,前几天单位一台电脑也是这个提示,主板没有设置,把原来的2345换成火绒,杀了一遍毒,9个病毒,然后电脑好了

网友D:
bios里面不是改下的事情么?SATA 模式 选项,里面有ACHI, IDE,RAID三个选项,一般选ACHI就是了,有时候不对就选IDE,如果都不对,选ACHI重装系统就是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ios里面不是改下的事情么?SATA 模式 选项,里面有ACHI, IDE,RAID三个选项,一般选ACHI就是了,有时候不 ...

你説的只是其中一个方法,但有時間也會失效,那么這个時候就需要更高級的方法…SKYIAR

网友:
确实挺好的东西,只是赠品也挺“好”的~

网友:
谢谢分享修复工具和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具体说一下吗,我现在只用sysceo的工具,IT天空已经不敢碰了

直接换地方吧,去下面这儿看看,工具更好用。

驱动总裁已适配Win7 intel 10代核显、USB3等大部分驱动 - 驱动总裁(DrvCeo)- 总裁社区
https://www.sysceo.com/forum/thread-47181-1-1.html

网友:
这种字体我喜欢

网友:
如果没换平台的话,一般都是ahci驱动的问题,如果正常使用的时候用的是ahci驱动,用一段时间以后7B蓝屏,bios里面改成ide再启动一般就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IT天空的万能驱动(easydrv)一直都挺好用的啊。有人说有绑流氓软件,但绑的都是可以在安装前把“软件推荐”项目里的勾去掉就不会安装了,还有右上角选项里有个改主页推广的,也是直接把勾去掉就OK了,非常良心了。哪怕不把勾去掉,只要你有安装火绒,所有这些推广软件都会被“检测到软件安装行为”自动拦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