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几款锂电池电蚊拍测评与拆解及改装升级过程

楼主(2020-06-15):
先拆解一个吃灰多年的铅酸电池的,已经丢了很多年了,低端便宜货,坏的,只看里面原件。

电容是CBB81 153J 2kv,三极管是D965,元件可拆下以后用。由于网面已经严重生锈,不打算再修了。

下面看三个锂电的测评

这个17块左右,用料差点,毕竟价格在那,不过个人感觉还可以,手柄有点短。

14500锂电供电,220V插电充,充电电流应该不大。火花够强,电弧也比较长,随便一挥就能啪啪啪响。

拆解看内部

三极管KEHE D9CU,这个没见过,不过感觉应该比D965要强吧,怎么说也是个中功率的(是叫功率的吧?)

充电IC应该用的是4057吧?就是直插220V,不太方便,一般锂电的都是mic USB。可惜不是18650,且不可直拆,容量标的是1200MA,但是感觉达不到,而且充电时间比较长,充满还不会变灯(不知道是不是个例)。

下一个

26块左右,电力跟电弧跟上一个差不多,都不错。这个用了18650,标称1200MA,而且可拆,MICR USB充电。看拆解

升压独立一块板,也没用那种小轻触开关了

充电也独立,这个用TP4056应该没错了

还算是可以吧!该用的都用了,看着没那么乱。LED用的是10MM的灯珠,小电路板上还有个电容。这电容是什么使用呢?是不是防止使用时瞬间启动影响到电压呢?

4056,明确了,充电升压都独立,以后修也比较方便。

三极管忘了拍了,但也是个中功率的,印象中好像是D882。电容没有任何标识,充电IC都没擦,干嘛电容不给标识一下?

这款个人感觉堆料上已经差不多了,只不过用料略略次点,做功欠点。总体不错了。

充电电流没详细测过,不过这些给我的印象都比较保守,通常都在500MA以下,两三百左右吧!

最后一款

久量1201,这个就有点贵了,正常40多块。就是这个,让我又爱又恨啊!先拆吧!

2000MA的可插18650,闲置快一年电还没去一半:lol:USB口单独一块电路板,用料厚实,做功精细,塑料也是好料,不馈是牌子,一分钱一分货。

USB口那标用5V 1A输入,不过大致测了下充电时的电流,好像没那么高,印象中是300MA左右,IC应该用的也是4057吧。光源功率标的是0.24W,三颗草帽LED,还有两片瓷片电容,求讲解这电容的意义?启动时LED亮度变化不大,归功于那瓷片电容?

整体手感非常好!但是!!!这TM电力不行啊!!!

电蚊子时不像其它的啪啪啪,蚊子飞进去呲呲呲冒点火花,不能啪啪的电蚊拍是没有灵魂的。

用螺丝刀试火花是很大的。对比前面两个,很明显电弧太短!电弧太短!电弧太短!我想这应该是原由了。

参考了很多案例,三极管问题比较多。网上说好像S8050可以替换,这个是比较普遍的,刚好在一块旧板上发现S8050,替换。本人不懂电子知识,为此在网上学了好久三极管的特性及相关理论,好不容易能区分出一个针脚,其它两还不会测不过网上能找到针脚定义,S8050是EBC,面D965是ECB,第一次装时还搞错了,奇怪的是火花也有,不过也不强。

然后改回来,飞了一条线,但效果不变

想到旧的那个的电容,再换旧电容。电容都是2KV,但外面却标3KV,不过没提升。。。

刚好要买其它元件,那店有三极管,又带了几个D882,结果。。。没改变。。。什么原因呢?难道是变压器?

目前已经排除电网接触不良,开关问题。这东西新买时就差不多那样,昨天又整了个全新的同款,也是一样的效果,内部电路电子原件也跟几年前的一样。也就是说,这型号本身设计就这样。

要想电力更猛要怎么改呢?这丢了很可惜啊!求大神指点!

网友A:
能电到就行了,要啪啪啪干嘛

网友B:
升压比设计死了在变压器里的初次级绕组比(通常输出的位置还有个二极管电容倍压电路)。除非换变压器,或者拆了重新绕

网友:
改电容啊,高压输出端电容容量换大点的。

网友:
灭蚊灯用万用表测1400v低不低
早上看文字全部粘在电网上了,
不像电蚊拍那样,啪啪啪,蚊子直接炸裂
我是把里面塞了片12v升220v高频,改成12v输入的,准备放到农村去接到太阳能供电上,
要达到啪啪啪,需要多大电压

网友:
直接买5块的电蚊拍,放电池,效果很好

网友:
去年改了个电蚊拍 上了个2000毫安 的电池 奇怪的是 刚开始用啪啪响 一个小时不到就不行了  电池是有电的

网友:
电蚊拍是个好东西

网友C:
手上有个铅酸电池的时间久了没用,电池没电了,还很新,不知道可不可以换锂电?换锂电换充电头,其它升压不换可以吗?

网友D:
楼主和电蚊拍杠上了啊。各种拍都买了。我买了也没用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上有个铅酸电池的时间久了没用,电池没电了,还很新,不知道可不可以换锂电?换锂电换充电头,其它升压不 ...

把铅酸电池和充电部分都拆了,用三个5号南孚电池串联接上,用了两年还刚刚的,

网友:
论坛里玩什么的都有,最近玩万用表的一大堆,楼主爱玩啪啪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电到就行了,要啪啪啪干嘛

这你就不懂了,蚊子会像拍网球一样打飞,然后灰溜溜逃走,最后堂而皇之地再去吸血。有时蚊子卡在网上也只是滋滋滋冒点火花。
不能啪啪啪的电蚊拍是没朋灵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升压比设计死了在变压器里的初次级绕组比(通常输出的位置还有个二极管电容倍压电路)。除非换变压器,或者 ...

对电子知识不了解,要换什么样的变压器?有型号或参数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和电蚊拍杠上了啊。各种拍都买了。我买了也没用上。

还真是扛上了
各种拆解,为了就是对比,到底是什么地方差了,为毛它就不能啪啪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上有个铅酸电池的时间久了没用,电池没电了,还很新,不知道可不可以换锂电?换锂电换充电头,其它升压不 ...

之前看过了很多帖子,改肯定是可以的。一节18650+一块带保护的TP4056就OK,原来220V充电直接不管,接到低压输入那就行。不过有人反应电力没铅酸那么强,因为锂电电压在3.5-4.2之前,与铅酸还差点,不过我觉得这些不是主要的,重要的是变压器跟电容还有那三极管

网友:
D882改锂电效果杠杠的,别的目前没有试过

网友:
电弧短说明电压不够高,可以改改倍压电路

网友:
这东西还真没用过

网友:
1201一般改动不行,我是放弃了。   当时找不到818了,商家推荐锂电的1201还促销,结果就上当了。

之前和现在都是用818改 无人机锂电,容量不用很大,都是无人机用剩下的怀孕电池,那效果直接打得蚊子灰飞烟灭,手电照上去带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