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富士施乐M158b拆机取卡纸、清废粉

楼主(2020-06-15):
富士施乐M158b卡纸了,百度了外壳拆机视频,按视频教程取出了卡在里面的纸张,想想都拆到这了,干脆继续拆完清废粉吧。
从早折腾到晚上,安装复原后多了1颗螺丝

网友A:
废粉在哪儿?给点指导性的提示文字呢/:shocked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废粉在哪儿?给点指导性的提示文字呢/

硒鼓后面那个黑色部分就是废粉仓了,你拆到那一步就知道了,很明显的。底部有个废粉孔,孔太小了,我是直接拆上面那个盖子,倒废粉快些。

网友:
给个视频连接

网友:
多的螺丝放着备用,

楼主:
直接百度就可以了,有很多的。我找的视频比较短,就只拆到第5张图。
之后的就靠手机拆一点拍一点了

网友:
一台M105B,不上纸,拆开重装多两个螺丝,报故障,再拆一次还是多一个螺丝,不报故障了,还是不上纸

网友B:
我也是这款m158b废品站25买来给孩子打印作业,修理在咸鱼拆机件花了30元修好了拆的怀疑人生,但是感觉用不久,我也清过废粉不过没有拆机倒过来a4纸插入硒鼓来回移动就把废粉带出来了

网友:
这机器最好不要拆,费力不讨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这款m158b废品站25买来给孩子打印作业,修理在咸鱼拆机件花了30元修好了拆的怀疑人生,但是感觉用不 ...

不错 不错,二十来块挺好的,我也15块钱收了一台,太多打印机 没用上现在

网友(2020-10-23):
富士施乐m158ab打印机费粉清理

网友:
这个清废粉可以立起来机器,用a4纸刮下来

网友:
今天 刚拆开了一台,每次都卡纸,卡在定影位置

网友:
这个破机器我拆过,当初是因为废粉盒满了,打印有一道隐隐的黑色痕迹贯穿全页。
装回去之后主板报错开不了机了……怀疑是排线问题,买了根新线,结果老线起码还能报错,新线直接黑屏不开机……
再之后老化的排线座子被我弄裂开了一点,其实想办法粘住或者用什么硬东西压在座子上还可以恢复作用,但是我没耐心修了,就拆碎了玩了~

目前用的是p115w,比m158b可维修性高出一百个等级,只可惜不是永久硒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