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IBM服务器电源-艾默生7001578-j000 675瓦电源拆机及原理图解

楼主(2020-06-15):
前些天看到数码交易区推广帖2*包邮的服务器电源,看到挺便宜的于是撸了一个。到手花了点时间对电路结构进行了简单分析,发个帖子供坛友参考。

外观(由于拆之前忘了拍图,所以后补个铁皮壳子吧)

这是拆出来的样子,整体架构属于 主动pfc+双路双管正激+输出同步整流。

裹了一层塑料膜绝缘,还贴了一层铜箔做屏蔽。

去掉膜

先看emi 两级共模滤波

输入有个总保险

其他东西看标注

三颗led指示灯用了三根线,不符合逻辑,原来公共端和输出负极通过外壳共地了。

反面

接下来是风扇,抽风散热。

功率比较大,可以pwm调速,带转速输出。后面有专项测试

输入pfc ,输入经两颗ntc(串联)在并联压敏后进入整流桥输入端。
作用防上电瞬间大电流对主滤波充电造成整流桥损坏。
电容充电后由右边继电器并联闭合ntc两端,应对大功率输出。
pfc输入可以不滤波,也可以用小容量电容滤除一下高频干扰。
此例用了一颗无极性电容

整流桥带散热

输入压敏和pfc升压电感

中间贴片二极管起保护作用,从整流桥正极输出跨接到电容正极,防止上电瞬间如果赶上交流峰值巨大的冲击电流使升压电感饱和,此时如果启动pfc开关管有挂的危险,所以用一颗二极管并联分流对主电容充电,升压后反偏截止像不存在一样。
右面pfc升压输出隔离二极管

12v继电器,电容下面是它的驱动电路,驱动源由辅助电源12v输出提供。

高压滤波,很大,被胶粘着,看不到容量。

散热片里面pfc升压开关管

左面pfc mos管图腾柱驱动,右面pfc控制器。

温度热敏

资料

辅助电源部分,左面两颗保险,一个给主输出,一个给辅助供电。
一颗7脚pwm ,中间辅助电源变压器。

辅助供电产生4路电压,一路12v 供继电器回路和pic16f685前级78l05,一路11.6v(由12v通过隔离二极管限流电阻输出)供自身pwm消耗,一路10v供主输出pwm 及其同步整流驱动供电,一路4.25v供16f887单片机前级ldo 及其周边。

pwm资料

10v和4.25v输出整流滤波

12v和11.6v整流滤波,中间是辅助电源光耦。

藏在里面

这个电源很紧凑,多层板外加小板儿,拆卸很麻烦,所以尽量给坛友拍清楚,实在看不到的就没办法了。
主输出两路双管正激主开关管,两路用了两颗推动变压器。

两颗主变被同步整流小板覆盖,变压器模样没法得知。
两路整流并联输出,用了4颗mos整流,两颗一组。
中间板子下面还焊了一块板中板儿,应该是同步整流控制器。

输出滤波电感和电容,由于pwm频率较高,所以这么大电流电容只用了三颗1000uf。
输出用三颗大电流mos控制,上面也粘了一颗热敏。6脚是mos驱动

mos驱动资料 低饱和压降双三极管zxtd09n50de6

mos资料

主pwm和控制板

一颗单片机,供电由辅助供电12v经78l05产生(图片标注10v笔误)5脚是一颗单运放

sop8 78l05资料

sot23-5 运放资料ts507

两颗比较器,393一路同相输入接887单片机9脚,反向接2.5v基准,平时单片机9脚高电平3.3左右,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到28025  8脚(ss软启动控制,这里兼作保护开关),pwm启动,过压 过热 欠压等等异常现象发生时,单片机9脚输出低电平,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拉低28025 8脚 进入保护停机状态。
由于主pwm供电由10v辅助供电提供,推动用变压器隔离,输出电压采用电阻反馈,用不上光耦。三颗光耦负责输出各种保护信号到44脚单片机,辅助12v和主输出不共地,所以左右单片机通讯靠三颗光耦隔离传递。

324运放,信号取样放大之类。
中间是主输出pwm,支持正激 反激 半桥等等拓扑。
内部自带基准

资料

接口下面还有一颗比较器

小板最左面了,中间一颗44脚单片机,主要负责启动,保护 风扇转速控制 ,对外通讯等等。
供电用了一颗8脚ldo 这个查不到资料,实测是3.6vldo,输入由辅助电源4.25v提供,输出经旁边一颗肖特基隔离后通过单片机右面4r99电阻限流后对单片机供电,那三颗光耦中的两颗上拉也是这里提供,
还有左面的24c02也是。

资料

这里对风扇信号进行了一下测试,这个引脚是pwm调速

下面是空载时输出波形,风扇慢速转动,方波频率12.5k(这个高点低点无所谓)
可以看到波形都是毛刺干扰,这电源的纹波非常的大,一度使示波器触屏失灵。注意下图是风扇pwm调速波形,不是输出纹波波形。

用信号发生器测试

改变占空比可以调速

其实输入一个直流电平一样可以调速,什么也不接就最高转速。

控制板整体,由于主pwm属于双端推挽输出,此电源又是双路双管正激,所以推动变压器为了保持相位一致,右侧推动变压器驱动管用了两颗,其中一颗用来倒相180度,保证两路输出相位一致同步驱动两路变压器。

短路启动引脚到地启动(实际就是44脚单片机io口)
电流短路只有300多微安,所以任何开关都行,没必要弄个斗大的开关戳在那里。

默认输出12.2v  关于调压只需动一颗电阻就行,但是由于此款电源还在售,为了避免被人当枪使,所以不提供方法。
最高可以调到14v以下,超过过压保护。

反面

pfc电流采样,这个电源使用唯一的原边电流采样,输出并没有电流采样电阻。

中部

两路双管正激能量回收二极管

两路输出同步整流及推动芯片 sot23 ea4实际是一粒431,用作10v辅助电源光耦推动取样反馈放大。

资料

真实型号az431

右上角同步整流控制小板

由于介绍已经非常详细了,80-90%内容已经介绍到了,很多元件普通型号搜索法根本搜不到,采用分析外围推测功能,国内多搜索引擎+资源聚合搜索+Google+多关键词描述组合搜索+国外mark反查网取得,伤神费力,尽量多充实资料希望对坛友有用。有改装需求的可以根据帖子自行揣摩。
此帖结束,谢谢观赏~

更新一下

拆下控制板后的样子,4颗开关管。

mos型号60r199cp mark6r199p

资料

控制板正面

反面

后期装壳屏蔽后测试输出空载纹波大概400mvpp以下,大部分干扰消失,还算可以。

详细内容和调压改造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9249
电源成品展示及测试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1860

网友A:
图文并茂,专业!很好的电源,全进口ic,复杂得一匹,可惜用不上

坛友改脱机启动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5836
带负载测试,为压降正名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7258
不完全拆解IBM X3550 M2服务器电源 型号7001484-J000(启动图解)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404468
爱默生12.2V/55A 675W服务器电源完全拆机(EMERSON 7001484-J000资料):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409224
ibm服务器电源,艾默生7001578-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9249

网友B:
以前买过好几个了,带小台钻很给力,就是有点大,放着吃灰中

网友C:
好家伙,东西讲的彻底,家伙事儿也不少呢。
还是老哥懂科学啊

网友D:
还是球球厉害,我手持两个同款电源围观

纹波没想到那么大,电压最高只能改到14v也没啥大搞头啊

网友E:
多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分析了. 我坐等各位大佬的改动方案, 主要是我也看不懂啊!

网友F:
膜拜!大能大能!火钳刘明

网友:
专家果然牛,详细讲解哈哈
电源没剁手,体积有点大

网友:
肉还挺多了,也看了多次推。。电压低没有买!

网友:
老大你的M币呢?怎么才几百了。

网友:
20块钱还包邮,这车你不上就是亏了..能用的上就是好家伙..用不上就吃灰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文并茂,专业!很好的电源,全进口ic,复杂得一匹,可惜用不上

是挺复杂,此贴耗时耗力,给用的上的坛友做参考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买过好几个了,带小台钻很给力,就是有点大,放着吃灰中

感觉就是长了点儿,总体体积实际这个功率并不算太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家伙,东西讲的彻底,家伙事儿也不少呢。
还是老哥懂科学啊  ...

谢谢支持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是球球厉害,我手持两个同款电源围观

纹波没想到那么大,电压最高只能改到14v也没啥大搞头啊 ...

厉害了俩俩的,这个只适合改汽车电瓶充电器,还得加限流电路,当可调需要改的东西很多,纹波也大出天际~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分析了. 我坐等各位大佬的改动方案, 主要是我也看不懂啊! ...

谢谢支持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膜拜!大能大能!火钳刘明

谢谢支持~

网友:
膜拜大神,改到14V左右也不大,期待有人能研究出20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