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贝尔G-120W-B电信光猫 拆机

楼主(2020-06-15):
用600AMG和别人换个贝尔G-120W-B电信光猫,双网口,单频单口千兆。没找到拆机图,自己拆开看看吧!有空联网测试,看与现在使用的TEWA-700G哪个更好。

裸体图,做工也一般般。

联发科EN7570N芯片,裸露的光模块,真怀念当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光模块。。。

我大联发科的MT7525FT+128M南亚内存,华邦闪存倒是够大,居然有128M:shocked:

MT7592N无线芯片,我大联发科几乎一统低端市场支持2T2T+IPXE外接天线接口倒还行。

光秃秃的背面

PS:120W-B光功率也不如700G好,光衰差不多。总体与600AGM半斤八两,6201T最差。还是怀念之前用的TP GP110 V3.0,表现最好。

网友A:
那不是SMA,那是ipe-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不是SMA,那是ipe-x

是的说错了,谢谢指正。

网友B:
贝尔其实还不错,用料扎实,就是被华为吃的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贝尔其实还不错,用料扎实,就是被华为吃的太多了。

我就是想试试贝尔这款光猫能否战TEWA-700G,才拿600AGM和别人换光猫。因为在我这里,600AGM和6201T都败给了700G:lol: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想试试贝尔这款光猫能否战TEWA-700G,才拿600AGM和别人换光猫。因为在我这里,600AGM和6201T都败给 ...

我这边是移动光纤,所以买了一个非140w c的,G版,自带双频WiFi,一台搞定全屋网络,用着还行,就是不知道是网络卡还是路由器卡,用华为的千兆猫也是一样偶尔会卡顿,应该是网络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这边是移动光纤,所以买了一个非140w c的,G版,自带双频WiFi,一台搞定全屋网络,用着还行,就是不知 ...

如果是在南方,移动网有时候确实不稳定。一般不推荐用光猫做主路由,固件所限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在南方,移动网有时候确实不稳定。一般不推荐用光猫做主路由,固件所限。 ...

感觉不是固件问题,单光猫也折腾过,带路由的也折腾过,带WiFi的也折腾过,感觉不稳定跟本身网络有关,华为的8546玩不起,自身价格可以买3台贝尔了,现在跟同事合租,宽带还没迁过来,还在考虑是迁宿舍还是迁自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不是固件问题,单光猫也折腾过,带路由的也折腾过,带WiFi的也折腾过,感觉不稳定跟本身网络有 ...

8546我有好多个 需要的顺丰到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8546我有好多个 需要的顺丰到付

有送吗?见者有份就是不知道广东能不能用。

网友:
单频千兆就是垃圾,只能做猫

网友:
贝尔的猫散热良好的情况下稳定性还不错

网友:
MT的好处是发热低,稳定啊。

网友(2020-08-12):
引用 网友C:
8546我有好多个 需要的顺丰到付

8546出吗?要多少米?我在陕西!

网友B(2020-09-22):
引用 网友C:
8546我有好多个 需要的顺丰到付

HS8546V?不是HG8546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HS8546V?不是HG8546

都有,我用的8546Q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都有,我用的8546Q

想要HS8546V,能否来个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想要HS8546V,能否来个?

要定制的还是刷回华为界面。私发我地址,顺丰到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定制的还是刷回华为界面。私发我地址,顺丰到付

华为界面吧,自己会设置参数了,就会玩多点。
GPON EPON通用还是单GPON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