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业界] 太可怕!热水器突然爆炸,一家三口特重度烧伤:17个月大幼儿95%烧伤

楼主(2020-06-15):
2020年6月13日,辽宁沈阳。一对夫妻在家给17个月大的幼儿洗澡时,热水器爆炸,一家三口被烫伤。医生说,幼儿95%烧伤,幼童母亲98%烧伤,幼童父亲95%烧伤。目前三名伤者均未脱离危险,事故原因调查处理中。目前,伤者家属正与热水器厂家及相关部门联系,调查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。

网友:
这些东西还是不要安装在身边啊

网友A:
密封太好
安全阀被堵

网友B:
储热式要爆炸,即热式要触电,燃气式要中毒,难道要去澡堂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密封太好
安全阀被堵

不是一个问题能引起的。安全阀,温控开关都失灵才能引起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看来要经常检查安全阀

网友D:
现在夏天了,一般来说温度不会调的那么高了吧,我都把水温调到体温差不多的温度了。炸了最多被洗个温水澡

网友E:
卧槽,以后热水器不敢烧太热了,42℃应该不会被烫伤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卧槽,以后热水器不敢烧太热了,42℃应该不会被烫伤吧

这玩意就跟高压锅似的,如果你在密封的罐子里一直加热水,那么水开了之后压力会越来越大,一般来说你不把水烧开估计也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不是有泄压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储热式要爆炸,即热式要触电,燃气式要中毒,难道要去澡堂洗?

热泵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不是一个问题能引起的。安全阀,温控开关都失灵才能引起这个故障。

看着很旧,可能是超过使用年限,老化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看着很旧,可能是超过使用年限,老化了

这东西也没保质期一说吧,一般人又看不出来有没有老化,看情况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安全阀堵了,这种问题又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着很旧,可能是超过使用年限,老化了

不可能很旧, 标签是1级能耗的,1级能的电热水器现在都不多

当然山寨除外

网友:
泄压阀不是要经常检查的吗?
只是有好些人把热水器装吊顶里,以为装了就什么都不用管了。
就好比漏电保护器,很多时候都不去按试验按钮的,坏了都不知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也没保质期一说吧,一般人又看不出来有没有老化,看情况是像楼上说的那样安全阀堵了,这种问题又看 ...

我都是每个月开一下安全阀排一下水测试

网友:
储热式最高温度是72度左右吧........

估计是温控器坏了,导致一直加热到开水状态.........

泄压阀也可能出问题了

这种储热式温控器坏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,坏了现象,不是常开就是常闭

所以各位还是要多加小心,如听到热水器的水有声响,烧开水的响,就要检查注意了.........

另一点要有习惯,夏天把温度调低.........也是节能的方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储热式要爆炸,即热式要触电,燃气式要中毒,难道要去澡堂洗?

澡堂有新冠肺炎

网友:
正规电热水器都是两级三触点(安全开关是零火两个触电断电的)。。。

这个大概率给三脚猫师傅瞎搞维修过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夏天了,一般来说温度不会调的那么高了吧,我都把水温调到体温差不多的温度了。炸了最多被洗个温水澡 ...

关键就怕温控器失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