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同容量2.0电池 20v手电钻比12v续航高吗?

楼主(2020-06-15):
m3x3这种小螺丝

网友A:
从理论值上来算,拧M3X3,假如12V2.0AH可以拧200颗,10.8*2.0/200=0.108WH,及拧一颗螺丝耗电0.108WH/颗,那么20V2.0AH电池,18*2.0/0.108=333颗。

实际情况受木材硬度,充电钻自身耗电等因素影响,会有些偏差。

可以去优酷看看充电钻PK,同样是20V的充电钻,各个品牌拧同样的螺丝,数量都不一样。

网友:
能保证你扳机按下的每一段都是有效行程,不会拧过头浪费电量那肯定高啊,但20V扳机按到底功率是比12V大得多的,喜欢死拧+闲的没事就空转两下的话续航就不好说了

网友B:
不是同一规格非要去比较,就算你最大速度空转去比较,电机都不同,电流也不同,怎么去比较?
假如:12V最大速度空转电流  1 A
          20V最大速度空转电流 1.5A
   结论自己算。
假如:12V最大速度空转电流 1.5A
          20V最大速度空转电流 1 A
    结论自己算。
你这样就像是  问  亚洲人和欧洲人谁力气大或者强壮。你拿个亚洲正值年壮的 去比欧洲老弱病残 或者反之。。总之,一个脑残的问题

网友:
只能买一堆螺丝木方自己测试哪个条件下打得多了。

网友:
所含的电量20V的是40WH,12V的是24WH,20V的要比12V多做更多的功,但到底哪个用的时间长就看你的电钻的耗电量了,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你的问法不对,没法准确回答。

网友:
干同样的活,肯定20V的更耐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同一规格非要去比较,就算你最大速度空转去比较,电机都不同,电流也不同,怎么去比较?
假如:12V最大 ...

大艺20v和大有5262比较你觉得那把续航高,按你说法扭力大的比较费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理论值上来算,拧M3X3,假如12V2.0AH可以拧200颗,10.8*2.0/200=0.108WH,及拧一颗螺丝耗电0.108WH/颗,那 ...

理论算得非常好,实际是有点偏差。大方向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