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威刚打磨片DIY

楼主(2020-06-15):
想把这4颗威刚的打磨片利用起来,256G,用这个板可以吗,如不行,2246可以?

网友A:
随便咸鱼入一个换ssd 不就可以吗  搬板

网友B:
这是啥制程的颗粒?58xt能支持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咸鱼入一个换ssd 不就可以吗  搬板

手痒,想弄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啥制程的颗粒?58xt能支持不?

不知道,没工具,那先上了再说,不行再2246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,没工具,那先上了再说,不行再2246.

你这太鲁莽了,不如找个U盘主控板,焊上看下ID先。

网友C:
有清空架的话上架子清空一下,读取一下ID就知道什么板子能支持了,如果没有架子就上优盘板上读一下吧

如果啥都没有,那以前是从什么型号的板子上拆下来的,大概还能猜一下市面上能买到的什么板子能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清空架的话上架子清空一下,读取一下ID就知道什么板子能支持了,如果没有架子就上优盘板上读一下吧

如果 ...

威刚XPG龙耀S40G,主控是瑞昱RTS576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太鲁莽了,不如找个U盘主控板,焊上看下ID先。

哦,好,第一玩。没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