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推荐一款百元左右的双耳蓝牙耳机

楼主(2020-06-15):
如题,谢谢

网友A:
PDD29.9就有效果还特别好,入耳式,中间有线连接不会掉,匹配没有单独的耳机那么复杂

楼主:
谢谢,PDD29.9是不是pdd 29.9元

网友:
qcy旗舰店 很多

网友(2020-08-21):
引用 网友A:
PDD29.9就有效果还特别好,入耳式,中间有线连接不会掉,匹配没有单独的耳机那么复杂 ...

想问是哪一款啊?谢谢

网友:
同求,半入耳蓝牙耳机,全入耳不习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