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WIN10自带的Hyper-V装XP系统无法安装

楼主(2020-06-15):
WIN10自带的Hyper-V装XP系统无法安装,下载好几个iOS的系统,XP的和win7的都无法进入安装界面,直接联机后就是黑屏,还请大神门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:
64位硬件和软件运行环境了解一下~!

网友A:
是不是建立虚拟机时选成"第二代"了?
我在用win10的hyper-v:XP win7都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建立虚拟机时选成"第二代"了?
我在用win10的hyper-v:XP win7都是可以的。 ...

选的是第一代,按网上教程一步一步来的,但是就是装不上,急死个人。

网友:
用VIRTUALBOX试试

网友:
VMware解君愁。。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,IOS的问题,换了6个版本,先用PE进去,在安装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