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单位的和泰达测温枪居然靠调温来调节标准(HTD8808C)

楼主(2020-06-15):
『X折腾』拆单位的测温枪居然靠调温来调节标准
单位的,前段时间一直在用,说怎么测出来都是高烧,拿来看了一下,被修过,四线调节了还是没用,最后用自带的增减调了一下,将就了。

网友:
没搞懂是怎样校准温度的,我也有一个差不多老是测高温

网友A:
我单位也有一支总是发烧的,楼主详细指导一下

网友B:
发高烧就弄医院隔离起来,你这个下调了温度标准这是几个意思?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竟然可调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单位也有一支总是发烧的,楼主详细指导一下

模式里面有个增加基数和减少基数的。。。跟硬件上没有关系,有的可以调,有的多少就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高烧就弄医院隔离起来,你这个下调了温度标准这是几个意思?

测温枪就是不正常的,所以要把温度调到正常,而且有的测温枪环境温度也会受到影响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测温枪就是不正常的,所以要把温度调到正常,而且有的测温枪环境温度也会受到影响。 ...

我明白楼主的意思,只是打趣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明白楼主的意思,只是打趣的意思

正常的校准温度不得使用黑盒校准吗,好像很少测温枪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和泰达测温枪在使用前要校准,下面的链接是说明书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71d918f4f242336c1fb95e7d.html

网友:
俺的测温枪一个单独的按键,好像是体表和体内温度选择

网友:
这东西过年时好贵

网友:
国外投诉过的中国测温枪,怎么测都不发烧,测啥都是36度

网友:
我有一个Thermoflash LX-26  估计时间长了不准,就是这样增加基数和减少基数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。原创内容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过年后拆修过2支胜利的温枪,是上次猪流感的存货也是测不准,一直显示低温,后来发现把温枪前面感温头的盖子装是就测不准,不盖就准。不盖体温体表两档读数一样。胜利的还是带温度补偿的。

网友:
我手上的FLUKE都这样,测量额头温度都是34,好像调整到0.75就显示37度了。  据说,工业的测温仪和额温仪有些小差别,额温对于36的就显示36,工业的就会显示实际温度。

网友:
这东西只是个参考而已。明显高温才进一步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