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求助帖!谁知道这款闪迪存储的资料?SDYNBIAMA-64G

楼主(2020-06-15):
朋友给的坏固态硬盘拆的,准备做优盘,不知道几CE的,上面写的SDYNBIAMA-64G   找了很多地方资料也没找到,不知道是否有论坛里的的高手接触过这个片子。

网友:
上测试架读取下就知道,这明显是后打标

网友:
闪迪bics3 64G TLC,1CE,
ID有几种:
453C98B37672
453C98B37663
453C98B376F2
453C98B37671、453C98B37A72
等等等

因为是后打标的,所以不确定ID是那种,可以上3268AB(注意不一定有ID参数),3281要自己添加参数
安国6989 GTC,基本都能支持,

网友A:
闪迪Sandisk 15106 64G id同东芝9DDJ,903开没问题,3281添加了参数开卡始终出错,没搞了。

网友B:
完整型号:SDYNBIAMA-064G   芯片类型:TLC

楼主(2022-01-05):
引用 网友B:
完整型号:SDYNBIAMA-064G   芯片类型:TLC

非常感谢大佬!

网友C:
这个F配3281绝了,我当时也有两片,上3281AB用正片工具开卡全盘写入稳定50M+/S,一点也不像TLC盘子

网友(2022-03-03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F配3281绝了,我当时也有两片,上3281AB用正片工具开卡全盘写入稳定50M+/S,一点也不像TLC盘子{ ...

这片确定能上3281?

网友D(2022-08-23):
引用 网友A:
闪迪Sandisk 15106 64G id同东芝9DDJ,903开没问题,3281添加了参数开卡始终出错,没搞了。 ...

大佬,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。一样的芯片一样的板子。
你的解决了么?求指导。

楼主(2023-06-26):
引用 网友D:
大佬,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。一样的芯片一样的板子。
你的解决了么?求指导。 ...

最后吃灰没弄了,一直放到现在也没弄,盘子是公司的,所以不重要,后面再整了再更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