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焊接] 新到安立信焊台排烟仪

楼主(2020-06-15):
焊接主题的帖子还是第一次发。其实排烟的问题一直很注意,基本都是靠自然风。今天在电子芯吧克社区用基本换了一个。首次使用,发个帖。
话不多说,上图。
wechat_upload15922035035ee718efcfaf3
⬆️总高290mm。风扇外尺寸217mm×220mm。内部扇叶4.5英寸。
wechat_upload15922035045ee718f0d6e95
⬆️⬆️包装盒和说明书
wechat_upload15922035055ee718f1e1f27
wechat_upload15922035075ee718f3e12aa wechat_upload15922035085ee718f4e0c6c wechat_upload15922035095ee718f5e800e wechat_upload15922035065ee718f2e92c9
这个没什么可说的,有效距离20cm。为了自己的健康尽量选择一个吧。

网友A:
其实我最理想的是抽到室外去。。

像这个主要靠什么呢,那块海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最理想的是抽到室外去。。

像这个主要靠什么呢,那块海棉?

目前就这一块海绵,后面有个接管子的卡扣,应该能通过管子排到室外。当前这样只是感觉增加空气流动,把烟吹散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就这一块海绵,后面有个接管子的卡扣,应该能通过管子排到室外。当前这样只是感觉增加空气流动,把烟 ...

如果不接到室外,只能避免直接吸入,根本的话还要排到室外才行!

网友:
排到室外需要加个排烟管吧

网友:
这个不加个管道排到室外真心没用哦,完全是搞心理战。现在的样子只是把烟吹散了,最后烟还是留在室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