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想做一个5v和12v多路输出的电源,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想法行不行

楼主(2020-06-15):
家里各种小电器集中在一起,插排实在是插不下了。路由器12v、天猫精灵12v、光纤转接口5v、交换机5v、电视盒子12v、黑群晖12v(不超过2a)、
想做一个5v和12v多路输出的电源,打算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8.9v做输入,然后并联接几个降压模块,自己接几个DC头供小电器用。

降压模块拟用下面这个,mp1584en,参数是3A输出。网上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同样功能的产品。

请教个问一下:
1.比如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18.9v,电流5a。如果降压使用是按总功率来算,还是按总电流来算?

2.上面这个降压芯片能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呢?  上面那些小设备最大电流也就是2A的。

3.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呢?
谢谢各位

网友A:
找个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

网友:
降压是按功率计算的,楼主的模块应该可以,没用过不太清楚

网友B:
第一版,单纯12v集线,还有个快充,后面打算搞个大集成,还没搞,加wifi控制,还有2个220可控接口,带电池,快充,带屏显电压电流功率电量,还在图纸状态

网友C:
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应更方便简单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

感谢回复,台式机电源确实是个好办法。

台式机电源带风扇,不知道静音成不成问题。这个替代路由器等电源,估计要365天开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版,单纯12v集线,还有个快充,后面打算搞个大集成,还没搞,加wifi控制,还有2个220可控接口,带电池 ...

就是想要个这么大小的模块,直接插线就能用了。 大佬的构想太复杂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应更方便简单点

是的,12v+5v都有了。这是个办法。 台式机电源带风扇, 就是不知道吵不吵。

网友:
我做过集中供电,搞了几次发现还是ATX电源好,以前考虑到待机功率可能有点大,后来想想,就当多接一个交换机吧,也没多少电。而且自带温控风扇,常年不需要维护,功率余量足,接上去就能用。

网友:
还是台式机电源靠谱,12v5v都有,稳定是重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12v+5v都有了。这是个办法。 台式机电源带风扇, 就是不知道吵不吵。 ...

小功率不需要风扇
其实,我现在用的是这玩意,苹果24v适配器,降压模块10a,出来接分线,还接了个10ah电池组,5v接猫的usb,路由usb

网友:
我是poe降下来的12v用快充模块输出5v,外置的poe模块能到30w,充个手机都没问题

网友D:
1584这个模块我用过,感觉还不错的,温度也不高。我之前用这个降压到4.2给平板供电,一年没关机。
另外,隔壁老王家里有个dcdc模块,12v输入5v和3.3v输出,做工不错。论坛里也有用这个模块做atx电源的,你可以搜一下。

网友E:
那些现成的工业开关电源不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些现成的工业开关电源不好吗?

好像一个都需要百十块,不能废物利用,太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584这个模块我用过,感觉还不错的,温度也不高。我之前用这个降压到4.2给平板供电,一年没关机。
另外,隔 ...

谢谢,这么看起来方案是可行的。有时间搞一搞

网友:
直接用个大功率的12v电源,再加个5v模块就是了

网友:
我光猫路由机顶盒就一个12v2A电源,两年多了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1584这个模块我用过,感觉还不错的,温度也不高。我之前用这个降压到4.2给平板供电,一年没关机。
另外,隔 ...

我想做个DC-ATX,请指条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想做个DC-ATX,请指条路

就这个模块,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9752&mobile=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