便携显示器有背光,但是无图像,V59的驱动板!

楼主(2020-06-15):
       话说昨天晚上我把显示器接在笔记本做副屏做PPT,中间去休息一会,屏幕就待机了,回来后无论我怎么唤醒都是无图像,但是背光正常。我断开电源重新开机也能呢个开机,背光正常,就是无图像,无菜单,开机后因为没图像过一会机器会红灯待机,按开关还是能开关机,但是开机只有背光亮无图像。
      板子拆出来了看了下,是V59-2AV的板子,不知道是不是固件坏了?还是哪里坏了还有的救吗?

这是之前正常开机的

楼主:
第一次研究显示器,这类机器固件坏了是不是这个症状!V59的板子貌似是很普遍使用的显示器万能驱动板!

网友A:
检查下主控的供电DCDC是不是挂了,估计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主控的供电DCDC是不是挂了,估计是这个问题

背光和控制开关机 不是主控控制的嘛?还是单独的电路,不是太明白他们的电路关系,我晚上回去研究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主控的供电DCDC是不是挂了,估计是这个问题

请问是这个吗?

网友A:
应该是这个,你要量下主控有没有供电,再量下屏有没有供电,这问题感觉是屏或者主控有一个供电没有了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这个,你要量下主控有没有供电,再量下屏有没有供电,这问题感觉是屏或者主控有一个供电没有了引起 ...

主控应该有供电 我试了下 主控有温度!很奇怪的是我接HDMI线 笔记本可以识别到屏幕和HDMI 声卡 但是屏幕不显示我声卡选择HDMI声卡 喇叭也没声音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控应该有供电 我试了下 主控有温度!很奇怪的是我接HDMI线 笔记本可以识别到屏幕和HDMI 声卡 但是屏幕 ...

那就查屏供电和功放芯片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查屏供电和功放芯片供电

攻放也有供电有5V,屏供电也有5V左右,是不是真的是固件坏了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攻放也有供电有5V,屏供电也有5V左右,是不是真的是固件坏了!!!

那只能刷固件试试了,不过刷了以后可能按键会混乱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攻放也有供电有5V,屏供电也有5V左右,是不是真的是固件坏了!!!

你屏号告诉我,我这有通用的V59程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攻放也有供电有5V,屏供电也有5V左右,是不是真的是固件坏了!!!

有编程器的话最好自己拆ROM芯片备份下,看你这个好像不是通用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编程器的话最好自己拆ROM芯片备份下,看你这个好像不是通用板

非常感谢 我晚上回去看看!屏号就是屏上二维码的那个吧!好象是写了型号!我这个屏幕是1920X1080P的分辨率! 我有编程器之前玩路由器刷机有用过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 我晚上回去看看!屏号就是屏上二维码的那个吧!好象是写了型号!我这个屏幕是1920X1080P的分辨率 ...

那就备份好驱动告诉我屏号,屏号不是二维码,是字母加数字组合的,另外告诉我你的按键是5键的还是7键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 我晚上回去看看!屏号就是屏上二维码的那个吧!好象是写了型号!我这个屏幕是1920X1080P的分辨率 ...

刷机好准备一个U盘,多大无所谓,固件很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机好准备一个U盘,多大无所谓,固件很小

是5键的!屏号你看我拍的对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备份好驱动告诉我屏号,屏号不是二维码,是字母加数字组合的,另外告诉我你的按键是5键的还是7键的 ...

那个可能没拍清楚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那个可能没拍清楚!

我邮箱ecstart@163.com 或者微信13158731985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邮箱ecstart@163.com 或者微信13158731985

你这拍的是外壳上吗?屏号要拆开看屏背后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拍的是外壳上吗?屏号要拆开看屏背后的

就是屏幕拆开了 贴在屏上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