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U盘变成RAW格式了,不格式化,能救回来吗?

楼主(2020-06-15):
U盘变成RAW格式了,不格式化,能救回来吗?

能看见U盘的文件标题也可以啊!

网友A:
有盘符的话用      chkdsk *:/f       *换成U盘盘符   ,没盘符 够呛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盘符的话用      chkdsk *:/f       *换成U盘盘符   ,没盘符 够呛了

这个是DOS命令,我知道。
我现在用Win10,64位版的。
如何切换进去呢?请教!!!

网友:
在磁盘管理里面格式化试试,有可能时间非常长,或者量产

网友:
用easyrecover有个raw恢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DOS命令,我知道。
我现在用Win10,64位版的。
如何切换进去呢?请教!!! ...

运行栏输入CMD

网友:
用dg找回分区表试试

网友:
如果只是DBR参数有问题,一般从备份DBR复制过来,或者手动修改下MFT的地址为正确值就行

如果是这个原因引起的,大部分第三方软件可以直接浏览并导出如RS,DG

但如果是其他类型引起的,就需要手动分析了,先镜像再分析。RAW就是只读模式,除了固件自己进入,一般就是病毒修改的

网友:
软件问题,winhex,dg,RS啥的直接镜像就出来
如果是固件问题的RAW,而且还读一会就掉盘的
那就好玩了

网友:
如果是固件进入的RAW,直接开卡就能用

不过通常也用不了多久了,通常都是垃圾颗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盘符的话用      chkdsk *:/f       *换成U盘盘符   ,没盘符 够呛了

提示:文件系统的类型是RAW。
CHKDSK无法供RAW驱动器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提示:文件系统的类型是RAW。
CHKDSK无法供RAW驱动器使用。

找个xp机器试试 还不好我也没招了 ,需要专业数据恢复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