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一个老的路由器,再利用

楼主(2020-06-15):
这个应该是2014年左右的路由器,现在基本不好用,在抽屉深处吃灰好几年,最近入手一条索尼组合音响,缺天线,突然想起来路由器上有天线可以利用。于是拆拆·····

电源箱刚好用来当音响线了。也算再利用了

楼主:
三块黑色模块,中间的那个鼓起来,不知道原本这样还是,使用的原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块黑色模块,中间的那个鼓起来,不知道原本这样还是,使用的原因

本来就是这样的,邦定胶滴进去肯定不平,要是在地步封装的,顶部是塑料就是平的,邦定胶就是平时滴牛屎的那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就是这样的,邦定胶滴进去肯定不平,要是在地步封装的,顶部是塑料就是平的,邦定胶就是平时滴牛屎的 ...

哦,懂了

网友:
一直搞不懂,什么蓝牙AM2.4GFM八木双菱区别在哪,混用了会怎么样?

网友B:
天线不等于天线

网友C:
组合音响缺天线,缺什么天线?如果是收音机天线,那是不能用路由器天线代替的
如果是蓝牙天线,那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天线不等于天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组合音响缺天线,缺什么天线?如果是收音机天线,那是不能用路由器天线代替的
如果是蓝牙天线,那可以 ...

收音机天线,就像音响的两个接线口。找了个、图

楼主:
就是这种,两个接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,两个接口

路由器天线不合适使用。影响收台数和质量。你可以白度AM .FM天线DIY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,两个接口

路由器天线是2.4G频段,你搞一个线接上去都比你路由器天线好

网友:
那是网络变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