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AX3 pro 刚买的 拆箱!

楼主(2020-06-15):
主路由爱快。卖这个路由器当ap使用。

网友A:
被海军洗脑了?PA和LNA一样都没有,信号就不说了,还时不时死机

网友:
高配啊,这货不便宜吧

网友:
最近好像红米AC2100比较火,据说是K2P的接替者,下一个神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被海军洗脑了?PA和LNA一样都没有,信号就不说了,还时不时死机

不要这样说嘛,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内行发烧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被海军洗脑了?PA和LNA一样都没有,信号就不说了,还时不时死机

这个是ax3 pro 不是ax3

网友:
脑回路硬生生的跟着楼主的图片方向转了180°

网友(2020-10-10):
正在当主路由使用,综合起来还行,没有喷子说的那么差

网友B:
用这个高配版当ap,奢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高配版当ap,奢侈

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路由器有ap模式 是不是选了ap 不用设置 设置插交换机就可以了

网友C:
网件6150当AP不香吗

网友(2021-10-14):
引用 网友C:
网件6150当AP不香吗

别开玩笑了, 6150 能比得上双核, 4核的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