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Micron] 小白入坑难自拔,求索之路何其漫长~~~

楼主(2020-06-15):
发现最近和海力士杠上了,但本着练手涨经验的目的,开始了折腾之路。

查H27QFGDYEBOR(AD,3A,95,EB,78,44)颗粒信息,发现JMF670H支持呢(关键便宜,2246EN太贵了),版上大神也折腾过这主控(方便学习),所以TB发了两片回来。

一顿操作猛如虎,加了VCCQ的1.8V供电,挪了R24的跳线,兴致满满准备收获。。。

各种姿势插入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。。

各位路过的大神,救命啊~~~~~~~~

网友A:
同款板子玩过,颗粒没玩过,等大神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款板子玩过,颗粒没玩过,等大神来吧

哈哈,其实就是看的你的帖子入的坑。

网友:
 上慧荣瞬间搞定  自从我见识了威刚上面的JMF670H我就发誓不玩了JMF了

网友:
缺.bin固件,多找找几个版本吧,不行就46EN吧

网友:
667H就是固件少。不是,是流出的少!!!!

网友B:
46en可以,46xt不行吗,46xt并不贵吧

网友:
玩海力士的勇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6en可以,46xt不行吗,46xt并不贵吧

46XT还真不行,发过两片回来,东芝的9DDJ很轻松,海力士的还真找不到固件。

然后再补个海力士的

楼主:
呃,看来海力士曾坑过无数的大神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哈哈,其实就是看的你的帖子入的坑。

这个板子,我只敢贴镁光英特尔的经典2D MLC,闪迪东芝都不敢贴,怕开不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,我只敢贴镁光英特尔的经典2D MLC,闪迪东芝都不敢贴,怕开不出来。 ...

你太勤奋,祸害不少人啊!

网友:
万能的2258不考虑一下?

网友C:
JMF670H早都停更了 没有新的固件出来 玩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固件BIN文件啊。。。还是拆了上2246EN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,我只敢贴镁光英特尔的经典2D MLC,闪迪东芝都不敢贴,怕开不出来。 ...

其实吧,结果是啥并不是那么重要,重在过程。

我之前有开过9DDJ 667H的盘,太简单了,以至于开始膨胀了。

开卡前

开卡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JMF670H早都停更了 没有新的固件出来 玩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固件BIN文件啊。。。还是拆了上2246EN吧 ...

呃,谢谢回复。其实我拍之前是有看过FLASH支持列表的,颗粒赫然在目,只是没想到和慧荣的不太一样,小白的斗争经验有所欠缺。

网友:
相对冷门的型号,咱们大众还是别玩了,资源太少,容易翻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