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火狐浏览器这样了

楼主(2020-06-15):
其它浏览器正常

网友:
火狐浏览器路过,显示正常

网友A:
应该是软件损坏,重装就o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软件损坏,重装就ok

重装了这样

网友:
过量的 γ射线 照射,
它变异了!

网友:
看浏览器的编码选择是否正确,字体是否缺失

网友(2020-11-02):
7楼说的对,你按照提示的来做就可以

我以前用了四五年的火狐浏览器。直到后来发现了百分浏览器,发现百分才是最好用的。

百分浏览器 - 追求速度、简约和安全的网络浏览器

http://centbrowser.cn

http://centbrowser.com

网友:
XP系统推荐世界之窗,属实国产良心,还比火狐流畅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