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平板] 戴尔平板升级内存

楼主(2020-06-15):
请教各位大师,有台平板,戴尔venue11 pro 4G内存版,此款有8G版,想升级8g内存,主板上与两个内存颗粒空位,所以买了两个和原板相同型号的焊上去,但是开机不识别,还是4g内存,已知颗粒是好的,从刷了最新BOIS还是不行,焊工绝对没问题没有虚焊,有没有大师搞过的指教一下,万分感谢、

网友:
刷了最新的BIOS也是只支持4G内存的BIOS~

网友:
哈哈哈,楼主你想多了
厂家就是按照4GB内存设计的

网友:
看看2个焊接的内存颗粒和原厂的两颗内存颗粒周围的小贴片元件对比。
肯定是少一些贴片元件的,要补焊的。至于元件参数参考原厂颗粒周边元件

网友:
整个配套电路都没焊,你补了内存颗粒也没用啊。我也这么搞过,好多品牌机器删减的不只是一个接口或者颗粒,而是从一开始,所有用不到的电路和元件都压根没给你焊。你想搞成高配版,就得拿个高配版比对着把所有元器件都补齐了

网友:
好像是得挪一下识别电阻,怎么挪就不知道了

网友(2020-08-07):
32位操作系统?

网友:
我还想问一下笔记本8g内存可不可焊下来换成16G内存呢

网友(2020-09-09):
主板型号发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开发的时候就想好阉割版和高配版区别了,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让你买个阉割版化装成高配版用。

网友:
板载内存一般都有对应容量大小的识别电阻,能找到高配版图片或者图纸修改,一般在cpu附件或内存附近,bios里面有spd信息确定改spd信息是否有8g的,最好找8g版的编程器备份试一下

网友(2021-05-12):
你刷的是8g的最新BIOS还是4g的BIOS,成功了吗?啥内存颗粒?

网友:
没改配置电阻,对照一下8G版本内存附近元件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