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连接wifi问题 求解

楼主(2020-06-15):
原来一直用移动给的华为5g光猫 最近发现5g突然不见了 无法正常使用5g 只能使用2.4g   后台设置重新开启5g问题依旧  断电重启后 光猫ip都变了  感觉应该是光猫出问题了   换另一个移动光猫 中兴2.4g光猫  光猫有线接电脑正常 速度没问题  可是2.4g连接电脑 电脑网页无法打开  手机设备连接正常   认为是电脑网卡问题  测试电脑连接手机热点  电脑网速正常  换成联通光猫wifi连接也正常  懵逼了 难道我电脑跟移动光猫不兼容吗   求解谢谢

连接手机热点测速

连接移动光猫测速

网友:
断电变IP不是很正常的么?
5G不见了,猫有问题了吧,恢复出厂设置?

网友:
难道是 wifi 频道设置的问题?
不然总不会是把自己的网卡给黑名单了吧!

网友:
假的"模拟5G",5-10年后才可以去掉“模拟5G”。5G时代比较遥远!

网友:
用光猫当路由器性能损失比较大如果你家宽带在100m以上的话,比如时间长了掉速,天气热了光猫也会过热引起丢包啥的,建议搞个路由器稍微好一些的也就一百左右然后光猫开桥接模式,路由器拨号。

网友:
如果设置的自动频道,有些频道不是国内标准的可能有些设备发现不了。

网友:
还是桥接吧

网友:
我的光猫坏了,都是直接找联通免费更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