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伊莱科 EMAX3万用表液晶屏可视角度如何改进

楼主(2020-06-15):
伊莱科 EMAX3万用表液晶屏可视角度不太好,稍微偏大点角度,液晶底其他的笔画也显示了,造成看不清实际数字,不知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有研究,如何改进增加可视角度?论坛有坛友提了一个方案:降低电池电压可以增大可视角度,但是电压低了可能会造成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和众仪相反啊,众仪的是各个角度显示都比较虚

网友:
和众仪的屏幕偏振膜换一下?

网友:
可以做一个无极调角度的底座。。哈哈

网友:
我的办法是把它放在胸前用! 哈哈

网友:
众仪表的屏幕也是表界的一奇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