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[已修复]大松FDZ-4038BG7直流变频电风扇开机自动断电

楼主(2020-06-15):
大松FDZ-4038BG7直流变频电风扇,开机自动断电,拔插头等一会儿又能开机几十秒,再断电,如此反复。这个故障去年就有了,只不过去年没这么严重,偶尔断一下,重新开机后基本没问题,当时以为是过热保护就没在意,没想到今年翻出来吹已经彻底不行了。

拆开看了下主板,也没看出啥名堂,电容没鼓也没爆浆,也没看到什么损坏的痕迹。后来发现图中红圈那个元件特别烫,手摸上去坚持不了一秒,不知道是不是挂了?这个元件上的标识全都没了,看上去像是表皮被揭了一层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,淘宝应该怎么找到这个元件?

如果不是这个元件损坏的问题,会是什么问题呢,要怎么查?求指点

06.16:首先感谢大家回帖指点,无奈所学有限,只看懂说检查220V那个黄色电容,就拆下来测了下。

这个电容的参数是0.22μF,275V,测得0.16μF应该还没到挂掉的程度吧,有必要换新的吗?
淘宝看了下,0.22μF和275V这两个参数都有,但还有个40/100/21这个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,淘宝上似乎全是这个参数,我拆下来的电容上是40/105/21,能用淘宝货吗?
如果这个电容没问题,接下来该检查什么呢?
06.19:换了那个发烫的芯片,风扇满血复活。感谢7楼提供芯片型号,不过我买的是TOP266VG,原装的看着像是这个,不过问了卖家说266、267都一样。开了几分钟再摸这个芯片只有一点点温热,不烫手了。

网友:
这个模块本来就是这样的 发热的话你先看一下电机有没有堵转

网友:
电源IC壳都炸了???

网友:
这应该是个电源芯片,实在不行就换这个电源板

网友:
量一下电容有没有衰减。

网友A:
楼上正解,检查一下220V输入那个黄色电容容量。

网友B:
先拔掉所有输出线,那IC还是烫的检查它的自身电源是否低了,还有那个400V大电容是否降容。最后这个芯片型号打在金属边缘,你可以深水宝搜TOP267VG就看到了。

网友:
把负载断了然后看看电源带载能力。。。

低压电容全换掉。。。不行就塞个笔记本电源进去算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正解,检查一下220V输入那个黄色电容容量。

测了,参数是0.22μF,测得0.16μF,需要更换吗?
要是这个没问题,接下来该查哪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拔掉所有输出线,那IC还是烫的检查它的自身电源是否低了,还有那个400V大电容是否降容。最后这个芯片型号 ...

感谢,淘宝找到了,怎么判断这个芯片有没有坏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,淘宝找到了,怎么判断这个芯片有没有坏呢?

回复已经说了检查方法了呀。

那再重复一次,去掉负载发热是否正常----发热-----检查一次滤波电容正常------发热-------更换次级滤波电容------还热-----检查IC自身VCC是否正常------继续热-----换电源IC。

网友C:
圏着的IC是不是已经炸掉皮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了,参数是0.22μF,测得0.16μF,需要更换吗?
要是这个没问题,接下来该查哪呢? ...

有问题先换!一步步排除,你那个发热IC上面原本上面是不是有贴了一个铝散热片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复已经说了检查方法了呀。

那再重复一次,去掉负载发热是否正常----发热-----检查一次滤波电容正常--- ...

好吧,基本上都看不懂,大概就是把所有电容都检查一遍的意思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圏着的IC是不是已经炸掉皮了?

那个芯片就是那个样子,淘宝上卖的同款电路板上也是那个样子,单独买的芯片也是那个样子。我开始也以为掉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问题先换!一步步排除,你那个发热IC上面原本上面是不是有贴了一个铝散热片的! ...

没有散热片,它就长的那个样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拔掉所有输出线,那IC还是烫的检查它的自身电源是否低了,还有那个400V大电容是否降容。最后这个芯片型号 ...

感谢提供芯片型号,换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风扇就好了。

楼主:
严格来说是大松,现在格力、大松的产品线感觉很多重合,就这风扇既有格力又有大松,东西差不多,价格也差不多,真搞不懂搞两个品牌的意义何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提供芯片型号,换了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风扇就好了。

有了这次经验看来你要准备入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