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3.7伏小风扇输出33伏,什么情况

楼主(2020-06-15):
3.7伏小风扇不转了,拆开测一下电压,输入4.1伏,输出33伏,什么情况,为什么会升压那么高

网友A:
一种是恒流升压,电机断路会输出最高电压30多伏,然后电路可能发热和吱吱电流声。另一种是电压基准电阻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种是恒流升压,电机断路会输出最高电压30多伏,然后电路可能发热和吱吱电流声。另一种是电压基准电阻出问 ...

哦,谢谢

网友:
这种像是单片机调速的,每档速度是固定占空比,一旦输出开路会输出较高电压
你试下在输出并一个几百欧的电阻,电压就掉下来了

网友:
你测量的是空载电压

网友:
测量的是空载电压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观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