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革命不分先后】我这种需求有无必要上nas?

楼主(2020-06-15):
家庭环境。不同台机+笔记本。主要是视频压制。仓库容量较大。自己也做一些视频,也希望在A机上做的东西,浏览保存的东西,换到B机能立刻接着做。

我现在是偶尔把硬盘拔下来。插3.5内置硬盘盒里备份。比较懒,故不太可靠。有些东西通过云盘共享。但做了一半的工程文件,同步起来就挺烦。

nas呢,肯定能解决。但是要顺畅,可能配置得高?路由网线已经千兆。也有千兆网卡或者副路由千兆路由去中继。我要求不高,目前在用sata2主板,固态盘+机械盘,速度能忍。

就怕nas挺折腾。。。有没有其他方案?谢谢指教先!

网友:
怕折腾,就是要使用简单,安全稳定咯……建议入个入门白群晖什么的……

网友A:
sata2主板?十几年前的配置?做视频不卡成幻灯片吗?

我家没有nas,主机9900kes,影院机2680v2,全局域网共享,在外可端口转发外网远程桌面,便携机7700hq,全千兆网络,手机wifi5,目前没有WiFi6的设备

网友B:
网线一连  啥事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ata2主板?十几年前的配置?做视频不卡成幻灯片吗?

我家没有nas,主机9900kes,影院机2680v2,全局域网 ...

压制主要靠cpu啊哥。做视频主要靠内存啊。不是超高码率的话,和硬盘关系不算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ata2主板?十几年前的配置?做视频不卡成幻灯片吗?

我家没有nas,主机9900kes,影院机2680v2,全局域网 ...

您这样其实也不错。nas胜在组raid热备份。但细想了一下,我也没那么重要的东西要上升到丝毫不能丢失的程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线一连  啥事没有

嗯。网线是正道。比中继之类靠谱多了。还省钱。就是当初装修不到位,得重新走六类线

网友C:
NAS主要可以解决外网访问的问题,采用网线方式虽然可靠,速度快,但在外网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AS主要可以解决外网访问的问题,采用网线方式虽然可靠,速度快,但在外网不行。 ...

嗯嗯,谢谢。这个需求暂时不大

网友D:
其实不一定nas,装个linux,开启samba共享即可

网友E:
你这个需求,搞个低配的群晖就可以了,DS220J DS420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其实不一定nas,装个linux,开启samba共享即可

linux好是好,可学习动力差了。。。发帖的意思,连nas我都有点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需求,搞个低配的群晖就可以了,DS220J DS420都可以

低配除了盘位少,其他的呢?有何优缺点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