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新作一款打孔神器

楼主(2020-06-15):
电子爱好者必备神器,全部6061铝合金打造,加MGN12精密导轨滑块,工作时纹丝不动,稳如泰山。555双滚珠轴承电机,运行声音小。

台面5mm的6061铝合金

立柱3mm方铝,所有材料全是正公差

不敢说多精密,但是一般使用不管是PCB还是铜铁铝钻孔都没问题
做了几个,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

网友:
工作台真是一个整洁

网友A:
楼主PM一下联系方式啊,想搞一个玩。

网友B:
麻烦PM一下情况

网友C:
用导轨滑块太奢侈了,不过效果应该不错。

楼主:
https://market.m.taobao.com/app/idleFish-F2e/widle-taobao-rax/page-detail?wh_weex=true&wx_navbar_transparent=true&id=620916922825&ut_sk=1.XLJru3q1U64DAH21C6ZxW06m_21407387_1592289201094.Copy.detail.620916922825.294110415&forceFlush=1

网友D:
导轨好评,要再便宜的话是不是用个2020铝型材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导轨好评,要再便宜的话是不是用个2020铝型材就行了

一切只求机身稳定,2020是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导轨滑块太奢侈了,不过效果应该不错。

必须的,这是追求机身稳定的首选产品,打孔时机身稳定,纹丝不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PM一下联系方式啊,想搞一个玩。

已经在闲鱼发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麻烦PM一下情况

这是电子爱好者居家必备神器,一机在手,打孔不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做的漂亮

我研究设计了很久了,这个不会让人失望

楼主:
感兴趣的朋友请移步交易区,正在出售,数量不多

网友:
线轨给人很靠谱的感觉,但实际上这个真的不行。
这样安装时候没法保证垂直度,钻出来的孔一般都会斜。要在电机架上加两个销钉孔装上销钉配滑块,或者在背面铣个1MM左右的台阶做定位,不然换几次钻头,整个电机都斜了

网友F:
用3根80X40的铝型材。电机架还是用回你的那种,厚度可能要加,背部加工台阶,还有一个缺口装轴承。线轨直接装型材上面,用你的电机架切2个L块出来做限位,保证限位长度一样基本可以保证线轨的垂直度。两块铝型材做底板,竖起来那根要切个40X40的缺口配合,连接用4角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3根80X40的铝型材。电机架还是用回你的那种,厚度可能要加,背部加工台阶,还有一个缺口装轴承。线轨 ...

感谢兄弟的建议,我的导轨是有定位防偏装置的,经过实际制作使用证明绝对没有跑偏的可能。只是害怕仿制所以细节没有拍摄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电机距离立柱太近,稍大一点的pcb就够不到了,如果接出来一块那么我认为这种铝型材机架的稳定性不如方铝。电机架的小轴承的设计我也考虑过,但我认为设计一款产品就要在成本和功能之间做一个平衡,我尽力做到简单实用,物美价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