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tx-221z收音头供电问题

楼主(2020-06-15):
收音头的灯丝供电是交流3V左右,买了一个3v5w的变压器实测电压3.5v,但是VFD屏不亮。连接12V直流,在连接3v交流trneo的绿色的闪一下,但是屏就是不亮,求大伙帮我看看问题所在,是不是交流供电功率不够。

网友:
灯丝单独用交流供电,同时灯丝还需要一个负的直流电位,通常这个负电位由VFD的负压通过一个5-6V稳压二极管供过来,请参考下面的电路

楼主:
有网友发的定义图

楼主: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788797
我是参考她的帖子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AC12脚经过一个470欧的电阻去灯丝,3.5V就变成了0.1V,跳过电阻直接加3.5V就亮了,估计是原机设计12V经电阻降压,请问谁知道套用公式能不能算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