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分流器Goerz GE4212

楼主(2020-06-15):
收了3个分流器,Goerz GE4212和GE4211,得有50年以上了吧。精度一般般,做工还不错。
正面,酚醛树脂外壳,这么多年了接线柱还很亮

背面,去掉了漆封,金属网便于散热

内部,锰铜电阻

网友A:
外行表示不知道干嘛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行表示不知道干嘛用的

接表头测电流

网友B(2020-12-03):
好像是锉刀修正的精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锉刀修正的精度。

是的,这个精度一般,估计以后也就是配个表头做个固定的直流电流表用了,不打算花太多精力调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