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教大家,遇到这样的螺丝,你们是怎么处理的?

楼主(2020-06-15):
现用的AOC 2217V包修期内,因为受潮会导致画面出现不规则闪动的斑条显示,送去售后,免费修好用到了现在,出现OSD锁定及发现CCFL灯管老化,亮度有些不如原先亮眼(但还是可以,至少比另一台更新的LG的好些),于是准备一事不烦二主,从网上下载了他弟2217V+官方图纸,并拆开确定了故障点ZD007(ESD MLVS0603M4)断路了,以及若干隐患如显示处理主板U002(17-33,1117 3.3V ,ST223)存在过热,助焊剂(松香)都跑出来了,背面辅助散热的焊面亮度也与其他焊点不一样;一排的0603电阻洇出黄褐色的助焊剂,爬下走线,当是U002的负载相关部分。看着那些小东西,不再检了,直接对着型号、板号与屏号,上马家寨找拆机与灯管版换了。趁着东西在路上时候,把那些能换的电容先处理下。显示器买来近10年,拆前进入工厂模式发现开机已经5W小时左右了,这品质相当可以了(依AOC说法型号带V的,就是低端产线品),且拆开后发现电容外观还是正常的,没有异常异状,当然既然拆了就把去年省运费找优惠弄来的一些正品化工电容(长寿高频低阻,同PET)换上。拆机中发现,虽然是低端货,但用料相当好,还是名品如TDK高压电容、仙童FD管等——因为不拆机贴,就不多放图了。
这机子买来这久,甚是满意,直到准备换灯管的时候才发现:WC了。
一、估计因为低端货,也就不怎么准备让人拆修了,所以,大家从下图可以屏线是外包在框上的,所以如果想换灯管,必须先把它分离,否则什么也干不了。为什么?尝试过把对面管拉出来,纹丝不动啊,哪怕是把那些观察后发现会碍手碍脚的铁片用钳子掰扩了,也拉不出来。再尝试拆一半的框,也不管什么灰尘之类,破罐破摔地试拆,发现在中管,灯管支架是用大概2-3CM宽的铝箔胶纸贴得很平紧的,难怪拉不出来,那么估计另一边也是同样的处理,所以从结构上是必须把屏线带板分离了,才好处理。不然更容易弄坏线,那就可以扔了。

二、从网络搜索的结果来看,大家对屏线是心有余悸的,所以就想着能免就免,能无事就无事,现在既是没法子,当然只得拆分了,于是有了第二个:WC(五星等级之四颗星)。
没有厂家专用的螺丝刀,从组合螺丝批中找个差不多试试,卡得还是比较紧,再考虑到这种金属间的紧合,时间久会咬得比较死,正好JD自营WD40用完了,垫上平时放快件存下大片泡泡垫,尽量平放用针筒弄了点机油沿着圈射一射,争取压进一点,并利用机油的粘度做了包围面,放置一晚上,上班。总之,尽可能让没浸润进去,好拆螺丝。
这个静置处理了差不多有20小时,依平时的经验与手感,把螺丝刀捅上去,尽量使力量在掌心——螺丝刀——螺丝保持垂直,稍大力下压抵住,寸劲小微角度逆时针一扭,只停咔嗒一声,松动下。然后再试着继续逆时针旋动,可以。继续处理下一个,第三个,然后有了五星的:WC。站位与手部动作不对,脱了。脱就脱了,对吧?谁知道这螺丝材质竟然是这么软的,花了,花了,花了。就剩一个,总不能就这么着吧?调整,更大力,花,花,花。成这样。
估计,厂家上螺丝时用的是带扭力电批,不过老机子还用旧参数,估计也会这样。

请教下大家,像这种,怎么处理比较好。依据个人经验,用锯片磨下,用板夹布包,再扭一扭,还是另有高招,请不吝赐教啊。
另:像这种情况,螺丝刀是用高强度好还用高硬度好?
抱礼,谢过。

网友:
这种螺丝一定要用合适的螺丝刀,不然滑了很难处理,可以用锡焊个尾巴之后用钳子试试

网友A:
用电钻把螺丝头打掉试试

网友:
挫成一字试试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用螺丝取出器是最好的办法

网友:
这种小螺丝可以试试指甲钳,夹十字的一边慢慢转

网友:
用硬度高的螺丝刀,如果滑丝可以用锉刀磨个一字槽

网友:
用橡胶手套垫上试试。

网友:
小水口钳,或尖嘴钳试试呢

网友B:
挫成一字形镙丝,然后拧它?

网友:
直接钻掉,屁股掉了螺丝就没劲了,水口钳夹住退出来,换个新螺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钻把螺丝头打掉试试

帽掉的同时屏估计也完了。

网友:
用高强度胶水,把螺丝刀粘在上面

网友C:
这种情况,我都是用一个偏口钳/斜嘴钳,夹住一边,就能旋出来.

网友:
用焊锡焊别的东西上去

网友:
上焊机,任意工具点上估计几秒钟搞定

网友:
用反向的旋转的钻头轻松搞定!

楼主:
谢谢大家正经与不正经的回复。
别看图上那个螺丝还挺大,其实真的很小且有点下沉的平头,意思是螺丝与下面的贴合面太密切了,真不好下手。钳子真钳不定,使不上劲的。看拆前两个的经验看,用胶,这胶得是什么样的,才能随瞬间的那个扭力。反向取螺丝,一来没那么小的,二来那位置不好下手,万一突了,啧啧。
现状就是只能用一上面两位说的高强度一字刀,找到能使力的点位,卡,扭,拧,试试。实在不行,只能扔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挫成一字形镙丝,然后拧它?

上U下V,稍加刃,找到能使力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,我都是用一个偏口钳/斜嘴钳,夹住一边,就能旋出来.

我认为最实用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