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上电100-200次后,启动随机数输出,然后程序锁死

楼主(2020-06-15):
通电100-200次后,接下来在随机上电次数后,即上电200次后再经过几次、几十或上百次,最多100次内,P1.0输出为0,然后程序就锁死,这个程序怎么编?

有没有帮忙编个的研究一下?

网友:
用 <stdlib.h> 头文件,先用上电次数和srand() 函数来生产种子,再用 rand() 函数来生成0-1的随机数。

下面是随机创建一个TCP客户端本地端口的例程:

//产生一个随机端口号
srand(OSTimeGet())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随机种子,使用的是Ucos系统的启动时间
rand_port=rand()%65536;        //产生0-65535的随机数
S0_Port[0]=rand_port/256;
S0_Port[1]=rand_port%256;

网友:
随机数用纯数学方法并不好做
一般是用某种无规律算法+seed 作为伪随机数.
也有用 ADC 读取噪声的.

想实现上电一定次数后触发.
要外挂存储器,或IAP写MCU内置的存储器.

网友A:
这种设陷 很不光彩吧

脑筋别用歪了

网友:
感觉楼主正在做坏事

网友:
先要在eeprom里记录上电次数。

网友:
记录次数,然后特殊喂狗让狗死掉

网友:
《《通电100-200次后,接下来在随机上电后P1.0输出为0,然后程序就锁死,这个程序怎么编?》》楼主审一下题  与随机数有个毛关系

网友:
用记数器呀。不过最好用伪劣原件更好使

网友:
防盗版?芯片如果自带 EPROM 应该很简单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设陷 很不光彩吧

脑筋别用歪了

对付那种你给了HEX就不吭气的就很好用,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付那种你给了HEX就不吭气的就很好用,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。

什么逻辑,,你可以不给啊
想要做正经事情  要靠合同、靠法律保护自己
这种小伎俩是没出息的

网友:
上电先读e2prom 判断是不是小于200 如果小于 写入加一 额 我在说什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逻辑,,你可以不给啊
想要做正经事情  要靠合同、靠法律保护自己
这种小伎俩是没出息的

小伎俩?没出息?

几百几千的程序你让我签合同?对方不给靠法律保护自己?你太年轻了。。。
另外程序加限制,我也会明确告诉对方,从来不玩阴的,合理的保护自己的权益,咋就成了小伎俩没出息了。别把所有人都想的那么阴暗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小伎俩?没出息?

几百几千的程序你让我签合同?对方不给靠法律保护自己?你太年轻了。。。

几百几千的交易金额怎么就不能签合同了?

如果不是你把别人想的那么阴暗  你又为什么要在程序上做手脚?

人各有志  我不多说了

网友:
你都告诉人家了,人家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不断电,按时长还差不多

网友C:
放心,你的产品如果有市场的话,大把的高手会仿制,会破解,如果没有什么价值,那也就你一个人偷着乐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百几千的交易金额怎么就不能签合同了?

如果不是你把别人想的那么阴暗  你又为什么要在程序上做手脚 ...

我讨论的仅是技术,而你呢?
靠法律?你怕是来搞笑的吧,几百元也就1-3天的活,为了几百元签合同,你知道起诉一次需要多少钱,需要花多久时间,胜诉几率有多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放心,你的产品如果有市场的话,大把的高手会仿制,会破解,如果没有什么价值,那也就你一个人偷着乐乐! ...

是的,对于高手来说,一切加密都是徒劳,别以为别人会想办法破解,懂行的只需要了解一下功能,就能仿造出和你产品一模一样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