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『饥又寒解牛』工地上捡到的一只南孚酷博NFDP001电源适配器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20-06-16):
标题:『饥又寒解牛』工地上捡到的一只南孚酷博NFDP001电源适配器。。。。。。。

1、工地上捡到的南孚NFDP001充电头,四周无任何标识。

2、侧面有产品信息,输出5V2A。如果不虚标,应该还是不错的。

3、顶面有商标及产品名称。

4、插头插片是铜质的,有点惊喜。。。。。

5、分尸现场及作案工具。这电源已经泡过水了。。。。。。

6、看着有点动心。。。。。

7、两只高压电容十月怀胎,做了剖腹产。。。。。

8、高低压之间有黑色塑料绝缘片隔离。如果当年空姐用上这个电源适配器,就不会死于非命了。。。。。

9、PCB板底面。

10、拆下隔离挡片。

11、电源控制芯片LP3783。

12、芯片周边阻容元件。

13、高压整流桥堆。

14、刚开始,我以为这个是电压检测控制用的,再仔细看下,原来是同步整流芯片。

15、芯片周边元件。

16、经检查,这个125度的温度保险管正常,看样子不是癌症之类绝症。

17、轻松的把这两孕女取下。一孕妇的一条腿还搭在板子上。。。。。。

18、哇,两只10uF高压滤波电容。此时,我明白这充电头为什么死于非命了。大约一个星期前,室内装个的工人私自接电,把通往宿舍的单相电接成了两相电,害得食堂的一只电锅锅发热盘烧熔化,一台大功率牛尾扇烧毁。这个充电头也跟着一块倒霉了。另外,还差点把办公室的空调弄烧了。当时我感觉空调起动声音很大,然后停机,于时立马把插头拔下。

19、两只10uF400V的电容比较下大小,这个头相差也太大了吧???

20、看在这天生丽质的份上,还是救TA一命吧。找出两只1W×3的LED驱动器,上面4.7uF电容正好与这10uF的体积相同。。。。。。

21、器官移植后,输出电压正常。

22、准备装机时,发现这U口居然是全铜质的。。。。。这要点个赞。。。。。。。

23、既然天生丽质,还是救人救到底吧。。。。。。

24、LP3783 是一款高性能隔离型适配器和充电器的控制芯片,能输出12瓦的功率。通过原边侧的电流和电压检测实现恒流和恒压功能,内置环路稳定性补偿,可以省略TL431 和光电耦合器。LP3783 通过设定外部的限流电阻和变压器原副边匝比来实现恒流输出功能,通过设定FB 的分压电阻和辅助侧匝比来实现恒压功能。同时为了实现更好的输出电压调整率,LP3783 内置输出线缆补偿功能,可以通过设定FB 上电阻的值来调节输出线缆补偿值。LP3783 集成了多种重启的保护功能,包括VCC 过压/欠压保护,FB 电阻开短路保护,输出短路保护,输出电压过压保护和过温保护等。LP3783 采用SOP7L 封装

25、LP3515 是一款高性能的副边同步整流芯片, 集成同步整流MOS,适用于隔离型的同步整流应用。尤其适用于充电器中对高效率的需求场合。LP3515 采用专利的原边开通判定和副边断续预判定技术,可以有效的避免因激磁振荡引起的驱动芯片误动作。LP3515 采用特有的VCC 供电技术,可以保证在原边控制系统恒流和恒压两种工作状态下,芯片都不会欠电工作。另外LP3515 还集成了VCC 欠压保护,过压钳位,以及驱动脚去干扰等技术。LP3515 采用SOP7 封装

谢谢坛友们捧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THE END

网友:
好文章  赞一个

网友A:
磁铁不吸就一定是铜?
就不可以是铝么
(逃

网友:
这货也就比一般的山寨强点,可卖的不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磁铁不吸就一定是铜?
就不可以是铝么
(逃

你说的很对!还有可能是塑料的,木头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磁铁不吸就一定是铜?
就不可以是铝么
(逃

一般这种地方比较少铝的,那些电线插头铝的多

网友:
做工不错,用料差

网友:
谢谢了,很详细的分析与利用。资料一枚。

网友:
好文章,过程详细,还普及芯片知识

网友:
电容小了啊,长时间工作温度会很高

网友:
温总发帖句句不离天生丽质+孕妇+器官,总是真么淫荡变态的调调

网友:
插了380V?只炸电容,说明芯片耐压不错嘛,用料看着还行,不像南孚环高那种山寨货

网友B:
怀孕了,温总你必须负责

网友:
楼主有心,必须点赞!

网友C:
橡皮锤满身砂浆残留,一看就知道是老温的

网友D:
温总,那个夹具有专用名词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温总,那个夹具有专用名词么

美式平口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橡皮锤满身砂浆残留,一看就知道是老温的

知我者,元老也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怀孕了,温总你必须负责

哈哈。。。。当然我负责了,我帮TA续命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