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hp 120G固态 sm2258TX主控

楼主(2020-06-16):
手里有一个HP S700的固态盘,用SM2258XTMPToolR0917B 量产,认出来是镁光的闪存,但是量产有问题。哪位大佬能帮我解决一下啊。闪存颗粒型号bw29f256g0ebcag

网友:
不知道你用的包对不对,ID发上来看一下。

网友A:
佰维出品 必属辣鸡  这颗粒好像很新 是不是B16A B17A的颗粒啊 换多几个新版本工具试试

网友B:
你不上ID的话,那就多下载几个版本试一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上ID的话,那就多下载几个版本试一试吧

ID如何查看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佰维出品 必属辣鸡  这颗粒好像很新 是不是B16A B17A的颗粒啊 换多几个新版本工具试试 ...

百维到底是几个厂的代工厂,2246EN和2262EN看起来做的不错,58H也行,58XT就版本太多了,UFS ,EMMC颗粒都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上ID的话,那就多下载几个版本试一试吧

我从新发了张图片,是不是就是你说的ID  ?

网友D:
这个应该要用b16 b17工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要用b16 b17工具吧

在哪儿可以下载这些工具啊

网友:
你这根本就没选id

楼主:
ID要如何查看,如何选呢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ID要如何查看,如何选呢?

明显你没进行设置,好好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明显你没进行设置,好好学习一下。

新手啊,请问在参数里面如何设置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明显你没进行设置,好好学习一下。

不是很懂,请问,这个怎么设置啊,有啥教程连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百维到底是几个厂的代工厂,2246EN和2262EN看起来做的不错,58H也行,58XT就版本太多了,UFS ,EMMC颗粒都 ...

有钱就能找它代工....哈哈哈哈

港真,现在国内都在玩这个套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从新发了张图片,是不是就是你说的ID  ?

你楼主层最后那张图就是Flash 的ID,应该用B16的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楼主层最后那张图就是Flash 的ID,应该用B16的工具

在哪儿可以下载这个2258TX B16A的工具软件啊,我感觉下载的那个主控软件是19年比较新的版本了,还有怎么看主控软件是支持B16A的啊?

网友D:
百度找一大把!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x-u2W8c6oABF4Nz_hu2qQ
提取码:8l1t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百度找一大把!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x-u2W8c6oABF4Nz_hu2qQ
提取码:8l1t

下载了,已解决,但是固件好像是比较老,刷了以后,读写都只有30多M。只能当优盘用了。

网友(2020-08-20):
楼主可否将固件也发我一份  我的hp固态也出问题了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