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导评] 铠侠一出,DIY真是惨不忍睹呀!

楼主(2020-06-16):
最近经常看到开车价格东芝的(改名铠侠)U301 32G的U盘,官方旗舰店,经常14元包邮,正常价格24元包邮,甭管什么颗粒,走的是3.1 GEN2,读取150速度,其他厂家随着时间的推移,东芝真是对其他小厂的残杀呀,同样价格还买什么垃圾金士顿32G的,

网友:
是的呀
以后还是买数码之家的才对

网友:
大厂惯用伎俩,先超低价干死竞争者。一家或几家独大后,垄断产业,提高价格。

网友:
我怎么没找到14块32g的?

网友A:
耍猴的,说是前15分钟1秒就没了下架,然后过15分钟又上架.正常价28元的话选择就很多了,我宁愿买雷克沙3281的,好歹有4K性能.

网友:
32G写入10M,反正我是不买
128G的写入40M左右好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耍猴的,说是前15分钟1秒就没了下架,然后过15分钟又上架.正常价28元的话选择就很多了,我宁愿买雷克沙3281的, ...

还真不知道,今天才看到广告,真是套路多呀,呵呵!

网友B:
东芝日常写入低到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东芝日常写入低到哭

看到了,这什么主控,居然写入那么低30M,还不如3281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到了,这什么主控,居然写入那么低30M,还不如3281,

鉴于金士顿的代工是东芝。
那他家低端u盘配置应该是群联07  09 或者3s配 tlc qlc颗粒。

网友:
只看读取, 不看写入
便宜能写入 50m 那才是好
结果10 比10年前usb2。0的mlc 写入还不如

网友C:
刚买的U365 128G读取220M/s写入30+M/S,主控PS2251-11+bics3 64层3DTLC

网友:
为什么我今天看还是27.9:dizz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买的U365 128G读取220M/s写入30+M/S,主控PS2251-11+bics3 64层3DTLC

写入太坑了,看来还是S37才是必备之选

网友:
两个东芝64G写入16M/S,想打人

网友:
以前买的东芝隼,作为一个3.0原厂U盘,写入个位数

网友:
最近被这个版块害了,用公司的板子拆的EMMC5.1搞了4个,速度一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