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力] 完了!完了!高压线秃噜下来了

楼主(2020-06-16):
发现高压线秃噜下来了!不知道有没有电呢

网友A:
这个看上去还没完工吧

网友B:
离远点,这要是有电可不是闹着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离远点,这要是有电可不是闹着玩的

明白!我离二十米远,我电动车的轱辘是胶皮的应该没啥事儿

网友C:
明显是正在拉线,没有施工完的
这个是750kv的,真要有电的话早就炸完跳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上去还没完工吧

都用好几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明显是正在拉线,没有施工完的
这个是750kv的,真要有电的话早就炸完跳闸了 ...

都用好几年了,施工能像挂面条一样耷拉着嘛!

网友:
可能正在拆。

网友:
正在施工中,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应该是正在拆吧,不想新建或坏掉断裂的样子

网友:
这是在维修或是刚施工。不会有事的,出在的高压供电都带自动控制的,一有短路或断路就跳闸!

网友D:
千万不要好奇的用舌头去舔,这不是5号电池,你也不是玩四驱车的年龄了。麻溜快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千万不要好奇的用舌头去舔,这不是5号电池,你也不是玩四驱车的年龄了。麻溜快闪 ...

太可怕了,撒泡尿浇上面,再抽根烟跑路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明白!我离二十米远,我电动车的轱辘是胶皮的应该没啥事儿

要有电,看绝缘子那点胶皮还不如没有爽快点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明白!我离二十米远,我电动车的轱辘是胶皮的应该没啥事儿

这个电压等级胶皮没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压等级胶皮没啥用

不会吧!我那电动车可是加厚的真空胎,绝缘应该可以呀!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拆除、改造,就算事故导致的损坏这样的情况也早就断电了,高压跟家里的线路一样有断路器的且保护很全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会吧!我那电动车可是加厚的真空胎,绝缘应该可以呀!

真空胎里有钢丝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千万不要好奇的用舌头去舔,这不是5号电池,你也不是玩四驱车的年龄了。麻溜快闪 ...

还有人用舌头舔有没有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人用舌头舔有没有电?

四驱车那个年代,5号电池有没有电是用舌头舔一下,有点麻麻的就是有电。没电了咬一下就又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