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M7105联想打印机,拆机。 SCX3201的马甲机。

楼主(2020-06-16):
第一次发贴。
坏了,电源的大电容450V68UF ,2个1N4007 ;1个 3.15A 保险管。

修好。亮机了。 可以打印。

楼主:
M7105联想打印机,拆机。 SCX3201的马甲机。

修好。亮机了。 可以打印。

这个 2线插头,拔下,测得 电磁离合线圈,140欧,  是抬纸离合的。

楼主:
测试,基本和这个一样,  5v,24V 就这样。

网友A:
联想就喜欢做仿制
价格便宜很多
但是 仿完了给墨盒加芯片 逼着你用原厂配件
不过二手耗材能人多 大多都破解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联想就喜欢做仿制
价格便宜很多
但是 仿完了给墨盒加芯片 逼着你用原厂配件

这个不是仿制的,是代工贴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仿制的,是代工贴牌。

你17W
M币, 好羡慕。
怎么来的。              准备,把原厂的 W25Q32 这个 主板芯片数据读出来。 做个原厂备份, 给大家做个备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想就喜欢做仿制
价格便宜很多
但是 仿完了给墨盒加芯片 逼着你用原厂配件

不是仿制啦,直接就是找其他厂家代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联想就喜欢做仿制
价格便宜很多
但是 仿完了给墨盒加芯片 逼着你用原厂配件

你太看得起 联想了,,他要真能仿制还算好的

就是一贴牌的,打印机全是日--本厂家代工的,贴个标而已
电脑也全是台--湾,日--本代工的,
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核心技术

网友:
从墨盒 墨粉 通用于 日本XX机器,就能猜到是哪个代工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17W
M币, 好羡慕。
怎么来的。              准备,把原厂的 W25Q32 这个 主板芯片数据读出来。 做 ...

晒鼓芯片数据,不买芯片,自己刷24cc04或24c02

网友(2021-07-21):
引用 楼主:
晒鼓芯片数据,不买芯片,自己刷24cc04或24c02

这个固件三星SCX3206通刷吗?

网友(2023-01-13):
引用 楼主:
你17W
M币, 好羡慕。
怎么来的。              准备,把原厂的 W25Q32 这个 主板芯片数据读出来。 做 ...

的确是,读出来再复制进去就可以

网友:
三星贴牌的还真不如兄弟贴牌的,最起码兄弟的机器耐造

网友(2025-03-05):
晒鼓芯片数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