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松下夹头能紧不能松,拆下来清理一下看看还要得吗

楼主(2020-06-16):
在站里找了一下没找到想关贴子,旧站那里有个贴子写有这个,但新旧账号不通用,只好作摆
故障是夹头紧的时候没问题,到松夹头时就卡住要很用力才扭得动

网友A:
三瓣嘴里面有反螺纹钉取下来了么?轴都是正螺纹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瓣嘴里面有反螺纹钉取下来了么?轴都是正螺纹的吧?

三瓣嘴里面有反螺纹钉取下来了的,问题是正丝的话也不至于用一字批撞都不松一下

网友:
没有拆完吧?

网友B:
图片红线圈的地方,要用专用工具拆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片红线圈的地方,要用专用工具拆开。

后来我就放弃拆这个了,用一杯汽油泡了一晚还是老样子

楼主:
不会拆,放弃 拆了

网友C:
用一杯除锈剂WD40试试,那玩意老霸道了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一杯除锈剂WD40试试,那玩意老霸道了!!!

锈剂WD40泡了可以用了,就是不懂怎么拆

网友(2020-08-18):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2504103
老站求助 松下钻夹头是怎么打开的(在lxz292272的指导下已解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