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博世18V充电器问题,求助

楼主(2020-06-16):
今天早上没睡醒,犯蒙了把110V的充电器直接上市电了
听到彭炸了一声,保险管炸了,然后以为只是保险炸了,
番了一个220V3A的保险管上去,插110保险也保护了,
不敢再试,请教坛友从何处检测处理?

补充内容 (2020-7-1 15:51):
经排查,把电容附近四个二极管换了就可以正常修复了,多谢下面提点的大神,论坛有你的热心所以更精采

网友A:
再查4个整流二极管和电源管

网友B:
电容是200V的,估计也要换掉了,再查二极管和电源开关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查4个整流二极管和电源管

谢谢坛友指点,能帮忙圈出来嘛,小白到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是200V的,估计也要换掉了,再查二极管和电源开关管。

估计要换,刚才开盖摸了一下,电容很烫

网友C:
这样也不算坏事,帮你换个220v的充电器,中国用110干嘛啊,换了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也不算坏事,帮你换个220v的充电器,中国用110干嘛啊,换了换了

不能吧,不会改呢。BC660质量很好的,海淘回来的。

网友D:
大管子挂了。。。。。扫荡初级原件吧

网友E:
次级应该不会挂,高压初级挨着检查,质量好?这玩意。。。不打击你,确实毫无技术含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次级应该不会挂,高压初级挨着检查,质量好?这玩意。。。不打击你,确实毫无技术含量 ...

细节细节老大,小白希望您圈出来哪里可能坏的

网友:
整流二极管,滤波电容,电源开关管,电源芯片,一个一个的查。

网友:
跟国产有啥区别?看着都差不多的样子

网友F:
再插110也保护什么意思?  保险又炸了吗? 那就是短路了
前面大神让你检查这几个,基本原件要不认识有点麻烦。

网友F:
拿去外面维修部啊  什么修电视 修电磁炉的地方都能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再插110也保护什么意思?  保险又炸了吗? 那就是短路了
前面大神让你检查这几个,基本原件要不认识有点麻 ...

谢谢,发现电容和中间两个二极管都归西了,左边的三极管未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也不算坏事,帮你换个220v的充电器,中国用110干嘛啊,换了换了

海淘回来的,将就用着,不想花钱再买一个,搭配变压器用还是不错的,用了好几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拿去外面维修部啊  什么修电视 修电磁炉的地方都能修

谢谢回复,其实还有个1820国内电压的,反正就是坏了,看看能不能学下修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管子挂了。。。。。扫荡初级原件吧

一步一步学习修,希望大神能给详细的教程

网友:
没啥用了,扔了吧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步一步学习修,希望大神能给详细的教程

新手的话,把初级所有零件都检查一遍,不放过一个,坏的都换,基本就行了,试机的时候串个大灯泡,防止吓自己一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