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芯] 一芯 FIRSTCHIP FC1179 主控,32gU盘量产失败,错误码9

楼主(2020-06-16):
试了20181128,20190228,两个版本的量产工具,都不行,插上电脑灯亮,不认盘,用检测软件,可以测到主控和芯片信息,是量产软件版本问题,还是设置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问题

应该怎么设置呢?

楼主:
难道是存储芯片坏了?

楼主:
这是最新的量产工具,下载不了

网友:
这个主控的U盘    不能量产    被粉碎了

网友:
手动指定flash,设定扫描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