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60v电池降压成48v给逆变器使用的疑问?

楼主(2020-06-16):
60v30a的锂电池,以前拿来带1200w电机的,想用这个降压成48v再接逆变器可以么。看描述卖家有没有吹牛,大功率没玩过不知有没有更好的选择?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描述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20A的价格是200,,12A的100.能改成可调电压
4月10日   新版20A电流能力已经研发完毕。
      5月14日   新版本电源采用全新拓扑结构,在极端情况下依旧能够保证用电设备安全,真正做到任何输入电压击穿情况下,完全隔离输入电压,保证后级设备不会被损坏。
版本特性介绍:
      1无限并联,电流能力不丢失;
      2实现了直流100V耐压范围;
      3更小的体积,更大的电流耐受能力。

产品性能:
      输入电压:5V~100V。
      输出电压:0V~(Vin-2)。
      最大输出电流:12A或20A。
      尺寸:44mm*39mm*10mm。
      最大纹波:1.5%*Vout。
         (注:Vout是指输出电压;Vin是指输入电压。)
使用注意事项:
      1.此模块需要良好散热,所以请务必做好散热。
      2.模块工作时有精密反馈和矫正电压电路,因此,模块工作时请勿触碰芯片,造成异常,导致芯片损坏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买的人比较少,虽说某宝上有大把60v直接用的。300块左右就能有2000W的正弦波也是感觉不靠谱不想买
看中一款大厂的机架式光伏逆变器,用料好多了可惜是48v输入,找呀找,用60v的大厂逆变器还真找不到。只有12 24 48
只能找个降压模块了,损耗大点就大点吧。等过保修期了再折腾逆变器内部

网友:
就看那体积也做不到那么大的功率的,600W闹着玩似的。

网友:
不懂这个,请大神解答

网友:
请楼下大神解答

网友:
60伏逆变器电池应该是5块12伏铅酸电池电池串联形成的,去掉两头任意一块电池连线应该就是48伏了(对锂电这招无效)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,我觉得改电池才是上上之选

网友A:
为何要舍本逐末的降压使用,去掉一些电池不香吗?

网友:
这个改DC_DC还要好些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要舍本逐末的降压使用,去掉一些电池不香吗?

电池是成品的,也在保修期。。

网友:
淘宝有现成的吧

网友:
DC-DC不是有比较大功率的吗

网友:
这么点体积,感觉散热不行啊

网友:
加一个CPU散热器试一试,并且随时监测模块温度,不行上水冷

网友:
这个改DC_DC省事省力!

网友:
直接逆变就是了,48V电视充满是56V,一般厂家60V肯定没问题。。。

你60V电池充满应该是72V,找个老化的单元拆了,做成48V的电池应该是最合适了。。。

网友(2020-08-06):
和楼主一样的情况,淘宝买的60v逆变器接铅酸没事,接60v锂电直接炸管,现在弄了个基站逆变器,输入42-63v可用,想问问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方案,我看了这个

网友:
和楼主情况一样,楼主用的什么方案呀?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重买个逆变器。DC-DC转换不合算,效率低先不管,逆变器的带载能力是个问题,特别是带感性或容性负载时,DC-DC转换器可能要保护掉。我试过用兰达的48V转28V  25A  700W模块,调整电压到13.8V,供12V逆变器使用,按数据此转换器在13.8V下应能输出345W功率。但是接到逆变器后,带电阻性负载,280W没问题。但是逆变器带正常使用功率为120W的制氧机(里面有电机)就不行,转换器过流保护了,反复打嗝,制氧机也无法启动。

网友:
还有,楼主在考虑的模块,卖家只提供了最大输出电流数据,却没有提供最大输出功率数据。它的最大输出电压可以为Vin-2V, 那假如输入电压是100V  最高输出电压调到98V  还能有20A的输出电流嘛?(98*20A=1960W?)而且它是隔离电源,意味着输入和输出是通过变压器变换的,此高频变压器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吗?
17楼朋友研究的模块,标称800W 30A,那么在48V输出时,最大功率也只有800W。输出电流只能到16.67A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