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一台笔记本的神奇故障

楼主(2020-06-16):
一台笔记本,cpu是8250U,无论怎么使用,cpu始终只有0.6v电压和0.89GHZ频率,重装系统也是这样,这个会是cpu的供电出了问题吗?另外,测试温度都很正常,不是散热问题。
另外,用任何测试软件,都只能显示百分之50的利用率。

这可怜的拖拉机一样的跑分啊

网友:
1,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是正常的
2,电源模式不要使用节能
3,不行换个电源适配器看下

网友:
DELL 有的机器适配器故障会有这毛病。

网友:
锁频了,故障原因很多啊

网友:
电源计划配置问题
电源适配器的问题
还是主板BIOS问题
或者是主板上面电源芯片的问题
这个可以联系客服,上门售后呀

网友:
检查bios,关闭睿频(如果有的话)选项试试。

网友:
唉~笔记本真心不好玩,又贵,又娇气,驱动还不好找。
关键是,特别难拆。

网友:
碰到过I5 3470,在华硕H61主板上只能1.6GHz运行,无论怎么弄都上不去,后来换H77主板后解决。楼主的问题,可能是CPU供电引起的。

网友:
楼主是牌子机吗?看看有没有配套的电源管理工具,把那玩意装上

网友:
前天刚好又碰到一台杂牌主板的H61机器这毛病,G860始终运行在800M,清CMOS也不管用。换了一块G620正常运行,再换回G860,神奇地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