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天龙DENON PMA-7.5L功放最散拆机(陆续更新)

楼主(2020-06-16):
几年前日本淘了全套天龙7.5L组合音响,没有喇叭箱体,有收音机,功放,CD机 ,MD机。最近发现左右声道断断续续,更换了电位器,也补焊了排插焊脚问题依旧,欢迎各位大佬分享下故障排除
干脆全部拆散跟踪跟线走向绘绘电路图。图片较多陆续更新

如果有朋友想看细节图给我留言我来拍,短时间准备不装配回去

一楼看整体图

楼主:
二楼拆机图打开上壳图片:

拆通道转换开关

拆电位器

面壳拆下后试机状态正常工作:

拆下电位器

看到大牛了

大牛背面螺丝:

拆功放板:

记录下线束顺序准备拆下功放板:

功放板下来了:

计录各板电源线顺序,准备拆下电源板:

楼主:
三楼拆机图功放板

录音通道板:

音调板:

音频输入板:

电位器板:

通道选择板:

主控板:

电源及功放输出板

外壳及螺丝

主控板

功放板继续拆

楼主:
四楼上传朋友需要的图片

网友A:
等着看拆机图

网友B:
看起来是个大工程

楼主:
各位还需要看哪部份细节都可以回贴我拍了发上来  准备描描原理图

网友C:
天龙床头机最高档,一整套也要近万的价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是个大工程

准备画画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天龙床头机最高档,一整套也要近万的价位

当时海淘不算贵,就是等了几个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东西,大工程

谢谢,慢慢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着看拆机图

上传完了,有朋友要细节再传

网友E:
日产音响那种机械按钮比电位器故障率高的太多了,可以跳过输出继电器试试看,重点查一下那个A/B切换跟输出保护继电器那里。再不行就是前级、输入选择部分,进功率部分之前的线路可以用耳机一级一级试听排查。

网友:
机箱里线太多了
期待拆机详细分解。

网友F:
直接换喇叭保护继电器,时间太久,触点氧化了,最好是换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日产音响那种机械按钮比电位器故障率高的太多了,可以跳过输出继电器试试看,重点查一下那个A/B切换跟输出 ...

昨天在排查电路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 理论上A/B切换更换不同音响阻抗, 但实际上无论 A B 或 A+B 输出都是功放输出两跟线,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电路,难道这是摆设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直接换喇叭保护继电器,时间太久,触点氧化了,最好是换新的

好的, 先直接短路试试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昨天在排查电路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 理论上A/B切换更换不同音响阻抗, 但实际上无论 A B 或 A+B 输 ...

功放哪有那么高级,会转换喇叭阻抗?A/B切换只是切换输出到两组喇叭组合而已,阻抗是喇叭自己的事。

有些功放有个单独的开关选择喇叭阻抗,其实那个开关也只是切换不同的功放供电电压而已,低阻抗的电压低一点,以免过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功放哪有那么高级,会转换喇叭阻抗?A/B切换只是切换输出到两组喇叭组合而已,阻抗是喇叭自己的事。

有 ...

哦, 明白了, 相当于同时可以接两组不同的箱子, 通过选择 A组响   B组响, 或AB组都响 是这样理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