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现在还值得入UT210E吗?

楼主(2020-06-16):
现在还值得入UT210E吗?闲鱼上看到的在190左右。主要是一般家用,有时要测220V,其几块钱的功能也够用,就担心不可靠。

网友A:
这个价格可以搞个带蓝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价格可以搞个带蓝牙的

有没有什么型号推荐啊,我想入UT210E纯粹别人说好用而已

网友:
家用9.9包邮的表就可以了。有钱随便买。。。

网友B:
额,其实不是刚需,没啥必要,添点钱,61e不香嘛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额,其实不是刚需,没啥必要,添点钱,61e不香嘛~

61e好像更好些,就是要加点钱

网友B:
反正我的210e,改6000字,改晶振,都弄完了,然后吃灰,反而是炮灰表用的最多
所以,还是推荐61e的
当然,如果你需要电流钳表测量,那没办法了,只能钳表里选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正我的210e,改6000字,改晶振,都弄完了,然后吃灰,反而是炮灰表用的最多
所以,还是推荐61e的
当然, ...

俺没有折腾,呵呵

网友:
210e胜在便宜,可靠差点意思。61e就更谈不上可靠了。

网友:
210E一般使用场合很不错了,万用表的功能大部分它都具备,而且是钳表,可以测量小直流信号的钳表,一直说功能性很全面。价格也不贵,现在可能小涨了一点!至于耐不耐用就不清楚了,不经常用?,基本吃灰状态,虽然它也是可以当普通万用表用的,但是因为习惯问题,从来没拿钳表当万用表用。

网友C:
恰好几天前入了UT210E。

如果楼主是偶尔用用,那要看有没有不破线测量的刚需,如果没有,还是买普通数字表实用,主要是因为钳表虽然能测大电流,但是小电流精度一般,可以分辨1mA不代表最后一位是准确的,普通万用表有mA档

如果有不破线测量需求,UT210E我个人的感觉是反应速度够用,比预想的快,本来买之前还计划换8M晶振,买来直接省了这一步。其它没有任何修改,电压、电阻精度不错,AD584基准一字不差,500/5k/50k精密电阻最多差1字。如果每天用,还是感觉上Fluke 317/319靠谱,UT210的手感在测高压的时候总是感觉有点慌,Fluke钳表的手感就很好,当然价格也好

普通表的话,个人想法,接近的价位首推UT61e,其次ZT219或者ZT111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恰好几天前入了UT210E。

如果楼主是偶尔用用,那要看有没有不破线测量的刚需,如果没有,还是买普通数字表 ...

众仪系列还是算了,做工差。优利德做工还行,就是功能上抠门,不同功能分好几个型号。

网友:
补上喜闻乐见的拆机和测试

直流电压↓

电阻,忽略100欧那个,我感觉店家用的日置3238台表要么没校准,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。
我手里其它能用的方式,中创ET432手持电桥用四线SMD测试夹,DCR模式测出来是99.95Ω,UT61E测出来是100.13Ω
另外一款刚售后校准回来的四位半手表测量也是100.13Ω

下图最右面一颗1001电阻感觉没焊好,拍完照就补焊了一下

其它帖子里反馈的夹钳弹簧固定挡片容易断的问题,看来依然有风险,弹簧力量很大,但是注塑的挡片在受力点前后没有任何加强措施